(已结束)2011-09-17-工控擂台-恒功率负载的主要特点有那些?

楼主(2011-08-29):
恒功率负载的主要特点有那些?试列举几个恒功率负载的例子。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恒功率负载的特点是比如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转矩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

网友B:
恒功率负载的特点:
(1)负载转矩与转速大致成反比
(2)负载功率基本保持不变,与转速无关

常用的负载:轧钢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各种机床等。

下面以机床为例

机床在粗加工时进刀量大,转矩大,转速低,精加工时进刀量小,转矩小,转速高。

网友C:
恒功率型负载的转矩与转速成反比;
在电动机满载的条件下,恒转矩负载只有一种控制方式,即恒磁通控制方式。

网友D:
1)恒功率负载的特点:转速变化过程中,功率基本不变,不能和负载的轻重相混淆。如卷取机械是典型的恒功率负载,当被卷物体的材质不同时,其所需的张力和线速度也是不同的,其卷取功率的大小也就不相等。负载阻转矩的大小与速度成反比。

2)恒功率调速是在载荷未达到额定的情况下,电机在额定转速时,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就可以采用恒功率调速,加大电机电流,使得电机转速进一步提高,以此来提高作业效率。应该说,起动时是采用的恒转矩调速,当速度达到额定时,视负载的不同,会转为恒功率。

网友E:
举例说明:

恒功率负载的特点:如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转矩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

网友F:
以上所说几种机械应该是恒转矩负载,机床在进刀量一定时,阻力矩是不随转速变的。不同直径的工件,通过齿轮换挡,调整不同的主轴转速,就是为了保证电机在额定工况内运行,也就是说保证电机一定的功率输出,这与电机调速不是一回事。在固定速比情况下,调整电机转速,此时虽然主轴速度变化,可转矩不变。

这段话离题了,不过要先说明。

网友F:
收放卷负载是典型的转矩控制,传统的驱动方式就是使用力矩电机。

网友G:
当负载功率恒定,与转速无关,或负载功率PL为某一定值时,负载转矩TL与转速n成反比的负载特性称为恒功率负载.   恒功率负载的特点是比如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转矩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

网友F:
我那上一条是错误的,没有修改的原因是把它留着以辨明是非。

收放卷机械属张力控制,线(或带)的张力恒定,随卷直径增大转矩在增加,如果线速度恒定,轴控制就是变速、变转矩特性。接近恒功率。

网友H:
人们在实践中常将生产机械根据负载转矩特性的不同,分为三大类型: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流体类负载。

恒功率负载的特点是需求转矩TL与转速n大体成反比,但其乘积即功率却近似保持不变。金属切削机床的主轴和轧机、造纸机、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都属于恒功率负载。
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TL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负载的恒功率区和恒转矩区对传动方案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电动机在恒磁通调速时,最大允许输出转矩不变,属于恒转矩调速;而在弱磁调速时,最大允许输出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属于恒功率调速。如果电动机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调速的范围与负载的恒转矩和恒功率范围相一致时,即所谓“匹配”的情况下,电动机的容量和变频器的容量均最小。

网友F:
金属切削机床的主轴和轧机就负载本身是恒转矩特性,其阻力矩不随转速改变。不应该把机械调速装置和负载加到一块去考虑负载性质,这其中有人的干预,不完全是机械特性。

网友I:
当负载功率恒定,与转速无关,或负载功率PL为某一定值时,负载转矩TL与转速n成反比的负载特性称为恒功率负载.   恒功率负载的特点是比如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负载的恒功率性质应该是就一定的速度变化范围而言的。当速度很低时,受机械强度的限制,转矩不可能无限增大,在低速下转变为恒转矩性质。

网友F:
这些贴怎么都差不多呢?有没有新的啊?

网友J:
根据:T=F*R,W=T*ω,恒功率时,T与ω成反比,因V=ω*R,所以此时转矩与速度成反比关系;当T恒定时,W与V正比关系。

电机在变频拖动时,达到额定频率时,为恒功率负载,额定频率之下时为恒转矩负载。

网友K:
恒功率负载是指生产机械的功率是恒定的,即PL=常数,但转矩气是变化的,如图所示。

PL是个常数,但转矩TL是呈二次方下降的。因有公式
PL=TLn/9550
 这时PL=常数,转速屁增加,飞就下降。这类生产机械有车床、加工中心、刨床、吹风机、卷取机(收卷机)、轧机等。因为P=C,恒功率,所以不能节电。因P与n无关,节电率N%=0。使用变频器的目的主要是工艺上需要调速的场合,工作频率可以不等于50Hz。

网友L:
进来学习下   回答的好像都一样

网友F:
重复:

金属切削机床的主轴和轧机就负载本身是恒转矩特性,其阻力矩不随转速改变。不应该把机械调速装置和负载加到一块去考虑负载性质,这其中有人的干预,不完全是机械特性。

网友M:
恒功率负载主要是功率基本不变。既功率P恒定,转矩与速度成反比 恒功率负载的特点就是转速越低,转矩反而越大,这也就要求电流增大。恒功率负载的电机,一般需要进行强迫冷却方式(如风冷或者水冷)。为了保证低速时能够输出足够的转矩,则励磁反而要增加,因此其额定点的磁路必然是不饱和的。
一般的轧钢机、造纸机、、开卷机,机床属于这一类。

网友N:
引用 网友D:

1)恒功率负载的特点:转速变化过程中,功率基本不变,不能和负载的轻重相混淆。如卷取机械是典型的恒功率负载,当被卷物体的材质不同时,其所需的张力和线速度也是不同的,其卷取功率的大小也就不相等。负载阻转矩的大小与速度成反比。

2)恒功率调速是在载荷未达到额定的情况下,电机在额定转速时,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就可以采用恒功率调速,加大电机电流,使得电机转速进一步提高,以此来提高作业效率。应该说,起动时是采用的恒转矩调速,当速度达到额定时,视负载的不同,会转为恒功率。

网友O:
恒功率负载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与负载相匹配,我想这是所有电机运转时所具备的条件,因为一个电机能够运转其输出的功率取决于轴上的负载并且始终想匹配不论在空载、轻载、额定负荷还是过负荷下,如果不配备这个电机就无法运转。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zyw3166          勇者
the_wise         花开_花落
nananbeibei    ganhong008
AQD008            AQD008
lcx_jia               李纯绪
fuhuafeng72     时空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惊涛骇浪                      jingtao
jy7898818                    电仪人生
bzbh2011                     bzbh2011
gaoqiang128_well     gaoqiang128_well
welfare87                     welfare87
AQD008                         AQD008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