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19-工控擂台-商场的电动扶梯属于哪类负载?为什么?

楼主(2011-08-29):
商场的电动扶梯属于哪类负载?为什么?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电梯属于恒转矩负载
恒转矩负载的静负载转矩在任何转速下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 ,其基本特点是

1)在不同的转速下,负载的阻转矩基本恒定,即负载转矩的大小与转速无关;

2)功率特点:负载功率与速度成正比。

商场的电动扶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站满人,电梯都是保持同一速度运行,而负载是不同的,即负载转矩大小与转矩无关。

网友B:
自动扶梯的核心部件是两根链条,它们绕着两对齿轮进行循环转动。在扶梯顶部,有一台电动机驱动传动齿轮,以转动链圈。典型的自动扶梯使用100马力的发动机来转动齿轮。发动机和链条系统都安装在构架中,构架是指在两个楼层间延伸的金属结构。电梯属于恒转矩负载,控制电路图如下:

网友C:
电动扶梯是恒功率负载,因为在商场里面,他是供人上下的,其转速一样要保持恒定,不然人站在上面很容易摔到,以恒定的转速其运动的过程中对设备的摩擦等安全性能也要好些。所以商场中的手扶电梯一般是恒功率负载。

网友D:
属于重力型负载,电动机及其驱动器需要考虑连续工作扭矩极限曲线

网友E:
应该是恒转矩与速度

网友F:
属于恒转矩负载,且在外在负载增加时,转速保持不变,但他有最大负载限制,也就是说在设计电梯电控部分和电机时要充分考虑电梯的最大负载,保持恒定转速就是为了使用人员的安全,避免因转速变化而出现伤人事故。

网友G:
典型的横转矩负载,因为在不同时间所提供的转矩基本一致。

网友H:
商场的电动扶梯就是个传送带,不同时刻载人量不同(相当于传送带上的负荷)但是扶梯的速度一样这个就是恒转矩负载特性。当然处于节能的考虑很多电梯设置了变频或者感应器在无人的时候扶梯停止运转,有人后变成恒转矩传送。

网友I:
大家说的都是老扶梯了。

我来补充一下:

现在的新扶梯,没人时停转,有人时才转。

网友J:
      自动扶梯的负载由于属于恒转矩负载,即在某一负载下的负载转矩不随速度变化。

      自动扶梯的负载特性:自动扶梯曳引机构拖动的负载是位能负载,向上时是阻力负载,向下时多为动力负载。空载或轻载向下运行时是动力负载还是阻力负载,由效率以及传动机构摩擦阻力等因素来确定。

网友K:
商场的电动扶梯属于恒转矩负载 ;其原因是在不同的转速下,不论人站的多与少。扶梯的阻转矩基本恒定,负载转矩的大小与转速无关;扶梯 正常运行时速度也基本不变。

网友L:
恒转矩负载,任何转速下负载转矩TL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而与转速无关的负载称为恒转矩负载,恒转矩负载的特点是负载转矩与转速无关,任何转速下转矩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

网友M:
自动扶梯曳引机构拖动的负载是位能负载,向上时是阻力负载,向下时多为动力负载

网友N:
属于恒转矩负载,和起重机类似。

网友O:
恒转矩负载

网友P:
应该是恒转矩负载,主要是恒转矩负载的速度要恒定,速度不能突变,这也是考虑到了人员的安全。有的是有变频控制的,但变频也是最大功率输出的,所以速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the_wise             花开_花落
惊涛骇浪              jingtao
welfare87            welfare87
yujizuixiangsi     手机费和时间
QHDTHL               QHDTHL
20积分获得者:
yu261131629      鱼儿不哭
haoge_188          HOTEAM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lyc19730508      Smile
jy7898818           电仪人生
bzbh2011             bzbh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