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20-工控擂台-“一变多泵”和“每台变频”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1-08-29):
一变多泵”和“每台变频”各有什么优缺点?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一变多泵:

                优点:投资成本小,方便同步启停,控制简单

                缺点:一台故障可能会影响其他泵,无法实现各自单的独控制,或者是轮换控制

每台变频:

               优点:可以灵活实现轮换控制,各自故障不会影响其他泵的正常工作

               缺点:硬件投资成本大,控制方式复杂增加了成本

lever 1级别,见笑了,后面的跟上

网友B:
一变多泵
优点:容易同时控制,同步性能要好,成本也比较低系统的稳定性能也要好些
缺点:操作的灵活性不足,只要变频器出现故障,基本上整个系统都无法正常工作
每台变频
优点:操作的灵活度比较高,而且不会因为一台变频器的工作影响其他泵的工作,易于检修,而且对于泵的型号和变频器的选择性都要高
缺点:成本比较高,不利于管理,操作比较复杂,而且占空间,后期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C:
每台变频:

优点:控制回路较为简单,当变频出现故障不会对其它的电机有什么影响,操作控制也较为方便,检修维护比较方便。

缺点:投资成本较大。

一变多泵:

优点:投资成本小。

缺点:控制回路复杂,操作较为繁琐,检修维护较为困难,变频出现问题影响多台电机。

网友D:
一变多泵

优点:适用于线控(系列控制),同步比较,成本低。

缺点:变频器出现故障,引起损失较大(风险集中)。

一台变频(22kw)拖动24台齿轮泵(0.8kw),一次只能使用一个配方。

每台变频

优点:控制灵活,维护方便,位控,风险较低。

缺点:成本较高。

24台变频器独立控制24台泵(位),配方管理方便,24个位可实现24种配方。

网友E:
水泵控制应用中一般会用到循环软起等特殊的功能,用“每台变频”控制结合PLC可实现,并且灵活,但是成本相对较高。有些水泵应用类变频器会对此类应用做特殊的软件设计,例如ABB的ACS510系列,采用SPFC控制宏就可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泵,并且实现循环软起、PID恒压控制等功能,省掉PLC等投资。如果采用此类变频器实现“一变多泵”,经济效益将非常明显。

网友F:
一变多泵,控制容易,同步性好,成本较低,系统稳定性能好
每台变频,操作的灵活度高,而且不会因为一台变频器的工作影响其他泵的工作

网友G:
根据自己经验说说

1.一变多泵

优点:很明显成本低,只用一台变频,稳定性好,很容易控制

缺点:变频泵出现问题后,系统有可能瘫痪,如PID控制中。

2,每台变频

优点:控制很灵活,一台出现问题后,能自动纠正,检修容易,控制多样化。

缺点:成本高,占空间。

网友H:
1、对于要求高的场合,一变多泵潜在的瘫痪带来的损失不可预计,往往要求高的场合,都是一对一的比较多;

2、常规的水处理,对系统不太严格的尝试,还是使用一变多泵比较有成本优势;

3、当然一对一自然是成本高,;

网友I:
没用过,不知什么效果,一变多泵应该问题多一些,不知对变频器性能有没有有影响

网友J:
以前我就做过用一台变频来控制两台泵(200KW/台)工作,当然这两台泵在生产时是一用一备,主要是通过在变频器输出侧加两个接触器(互锁)实现,一旦某台电机或者泵出现问题即可切换,还是相当方便,也省了不少钱,只是变频出问题时就麻烦了。当然用两台更好了,工程上会少很多麻烦,同时,从维护的角度来说也方便些,毕竟某一台变频出问题,还可以随时倒换,但费用就多多了,呵呵。

如果泵的数量多,同时又是多台运行,在电机功率较小且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觉得考虑用一台好些,毕竟能省下不少钱呢。

不过呢,还是要考虑泵的重要程度,如果是那种停下来就损失很大的那种,多调台变频在那备用也不是不可。

网友K:
缺点和优点当然应该根据生产需要和重要性来决定.............

网友L:
一变多泵可以大大节省空间和降低了成本;一机多用节电效果好;便于管理。

缺点是比“每台变频”降低了可靠性,但只要变频器可靠,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M:
“一变多泵”和“每台变频”的选择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在不影响安全生产的情况下,采用“一变多泵”可以节约资金,节能效果好;但在有可能影响安全生产时,应采用“每台变频”方式,这用能保证安全生产。

网友N:
一变多泵方式通过一台变频器来控制多台泵的运转无疑大大节省了变频器的采购、安装、占用空间、配线及维护费用,让变频器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应用于间歇性运转的泵组中,比如储罐中的倒灌泵、装车泵、发车泵、各种互为冗余的泵组中,这些泵组特点是间歇性运转平常多处于闲置状态,且各泵间基本上不会同时启动,且泵在运转中所带负荷不恒定,经常处于低负荷下运转,如果使用每泵配置变频的方案不仅浪费大量的采购资金,而且平常变频器多处于闲置状态性能得不到充分利用,于是采用一变多泵控制是个不错方法。

一变多泵控制方案中对于各个电机的要求相对严格,最好使用同容量规格的电机,因为变频器的参数设定由所带电机参数决定,比如加减速时间、启动转矩频率、速度保护、过电流保护、热保护各个电机参数设置等,如果其控制的多个电机型号规格、容量不同那么在变频器参数整定和设置中会产生混乱造成变频器与所带电机不匹配引起控制不稳、发生故障报警甚至烧坏电机状况,所以一台变频器控制多个电机,要求电机参数规格最好保持一致,这样才会是变频器与多个电机运行匹配。

一带多控制方案虽然减少了变频器的投资可是对于变频器对多个电机配线布局、控制信号切换及变频器本身性能、外围器件的质量要求严格,布线也复杂繁琐,出现故障机率变大,如果变频器出现故障会影响到多台电机运行使用,所以通常做法是采用一用一备的方案,在节约资金投入同时增大运行安全系数。

一变多泵的方案基本上应用于间歇性运转的电机,当使用中电机停止后把变频器切换到别的电机中充分发挥变频器的作用,可是对于长时间重要的运转电机其无法实现一带多的功能,比如生产装置中的各种加压泵,其装置长时间运转(按照年来计算)所以无法把运转中电机的变频器切换到其他电机上,这样的情况如果要实现电机调速或者节能只能使用一对一的变频配置方式,同时由于生产重要性对于现场机泵都是采用了一用一备的方式,那么处于安全运转重要性变频器配置也是使用了一用一备方式,在这样的控制方案中装置的安全性能大于变频器投资考虑。

网友O:
一变多泵

优点:节电效果好,便于管理,大大节省空间和降低了成本,实现备用,保证生产的稳定,同步启停,控制简单 。

缺点:主要是它是一台变频,变频一坏,整个系统就会瘫痪,造成生产的停车。
每台变频

优点:控制的独立性,风险小,控制方式能多样化,提高生产效率,采购空间大,选型时能根据泵的需要采购,主要是降低风险,防止生产的不稳定或停车。

缺点:成本高,采购、安装、配线复杂,维护费用高,占用空间大,可能造成设备的闲置。

-“一变多泵”和“每台变频”各有自己的优缺点,这主要是根据实际的生产需要和企业的实力。在我们企业,生产费用不是很看重的,主要为了生产,一般在生产装置上,我们大多采用的是每台变频,还是为了保证生产的稳定运行,在不是很重要的生产工艺上,我们采用了一变多泵,也考虑到了能源的节省和成本的降低。

网友P:
这两种控制是实际工作中经常使用的控制方法。优缺点要看自己的控制系统。要据实际而定。

一变多泵:

优点:投资成本小,控制简单 ,能够集中控制。同性能好。节省控制设备。线路简单。

缺点:相互影响,一台故障影响整个系统,单控性差,不能实现顺控制。变频器功率较大。

 每台变频

优点:便于实现顺序控制。控制方法简单。路换工作性好。互不影响。维修便利。控制灵活方便。
缺点 控制方式复杂,成本高。设备占用空间大。维修量大。

网友Q: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ANDYLIU008       ANDYLIU008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pmcuser             pmcuser
jxjxjxjxruian       jxjxjxjxruian

20积分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QHDTHL               QHDTHL
AQD008               AQD008
血狼w                   血狼w
chun_cnooc       chun_cnooc
welfare87           welfare87
pengqihai            pengqihai
bzbh2011            bzbh2011

网友A:
呵呵 很好哦,大家都发原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