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300T与S7-300连接问题

楼主(2011-08-29):
该项目是用步科MT4300T与S7-300通讯。

问题一:显示屏里的蜂鸣器该如何控制,我想在出现故障时,显示屏内对应指示灯闪烁,同时屏内的蜂鸣器滴滴响。

问题二:在S7-300编程时,如何编辑DB块。该项目很简单,主要是把几个信号给屏,用指示灯的方式显示出来。并没有用到触摸功能。

                我用的输入I和输出Q,还用了M,让指示灯的动作与之相关的地址对应。还用写DB块吗,如果用该如何写呢?

问题三:我用的是315-2DP型号的CPU,请两个端口我该如何定义才能与显示屏通讯。PLC程序里需要怎么改。

网友A:
看看别人的例子程序

楼主:
哪儿有例子呀。说的简单,传上来一个呗

网友B:
两个通讯口不一样,一个是DP,一个MPI通讯协议;你的程序不需要用DB块的;

网友C(2012-12-15):
可以直接用com0接300的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