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RS232电缆实现与PC的连接,这根电缆怎么做呢?

楼主(2011-08-29):
如题,想知道每根线的定义来做一根调试用,有知道的帮下忙!谢谢!

网友A:
伟肯变频器,RS232电缆实现与PC的连接

网友B(2014-04-30):
接线如图所示,建议购买标准产品。

网友C:
2、3、5、6、9直接,屏幕层接地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接线如图所示,建议购买标准产品。

我照你图接线,联接不上啊。我的变频器是CX系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3、5、6、9直接,屏幕层接地即可。

能留个QQ号吗 有问题请教

网友E(2014-08-29):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接线如图所示,建议...

CX机器建议使用那种自身带有COM口的笔记本或者台式机来连接。。。

貌似usb-232的转换器不好用的。

网友F: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上面讲的两种方法能实现吗?我的是NXS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F:
2、3、5、6、9、屏蔽、直连     测试通过,用来刷了下语言包,没有问题

网友G(2017-01-12):
VACON 100 FLOW变频器,用USB转RS485之后,连接变频器485接口的A,B端子,通讯不上,怎么解决?RS485转RJ45接口怎样连线?谢谢

网友H(2017-03-14):
请问大家,这VACON NEX软件在哪里有,发个到我邮箱吧15789620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