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PLC简单的硬件配置

楼主(2011-08-30):
具体要求如下:

确定一下设备型号,价格最便宜即可。
机架、电源模块、CPU模块、以太网接口模块、包含有32DI(2*16也可以)数字量输入模块点,含16DO数字量输出模块点,含4AI模拟量模块。
信号输入点输出点不在单独配IO箱,放主机架上。

已经选出模块型号如下:CPU: TWD LCAA 40DRF(AC/DC/RLY 24入/16输出), 扩展模块TWD DMM 24DRF(AC/DC/RLY 16入/8输出),扩展模块TWD AMI 4LT(4路0-10V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499 TWD 01100(以太网模块)。

现在的问题是:1 选出来的模块没有电源模块,用于给其他模块供电,所以是不是还要选电源模块。 2在选出来这些型号的模块能满足上面所提的要求吗?

网友A:
成本最低的组合应该是TWDLCAE40DRF(CPU,集成以太网通讯口&24DI/16DO)+TM2DDI8DT(8DI扩展)+TM2AMI2HT*2(2AI),这种小型PLC的扩展模块是不需要专门的电源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成本最低的组合应该是TWDLCAE40DRF(CPU,集成以太网通讯口&24DI/16DO)+TM2DDI8DT(8DI扩展)+TM2AMI2HT*2(2AO),这种小型PLC的扩展模块是不需要专门的电源模块的。

首先谢谢你!那我上面选出来的组合能满足要求吗?还有模块与模块之间是如何连接的,是不是还需要底座把他们连起来呢?

网友B:
对:liujunhui8888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成本最低的组合应该是TWDLCAE40DRF(CPU,集成以太网通讯口&24DI/16DO)+TM2DDI8DT(8DI扩展)+TM2AMI2HT*2(2AO),这种小型PLC的扩展模块是不需要专门的电源模块的。
内容的回复:

首先谢谢你!那我上面选出来的组合能满足要求吗?还有模块与模块之间是如何连接的,是不是还需要底座把他们连起来呢?

1.可以,但是推荐用丁喜的方案

原因:
你的CPU是24v供电,你还要专门买个220转24v电源,40AE是220供电,模块上还自带24v电源端子供你使用
你那个以太网模块是modbus转modbus tcp的gateway,从成本上考虑还不如直接买个40AE

2.推斗不需要底座连接

网友C:
用M238或218。。。。

网友B:
TM218比较便宜,但是目前还是推斗的性能相对稳定点

楼主:
对:普照大地 关于

对:liujunhui8888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成本最低的组合应该是TWDLCAE40DRF(CPU,集成以太网通讯口&24DI/16DO)+TM2DDI8DT(8DI扩展)+TM2AMI2HT*2(2AO),这种小型PLC的扩展模块是不需要专门的电源模块的。
内容的回复:

首先谢谢你!那我上面选出来的组合能满足要求吗?还有模块与模块之间是如何连接的,是不是还需要底座把他们连起来呢?

1.可以,但是推荐用丁喜的方案

原因:
你的CPU是24v供电,你还要专门买个220转24v电源,40AE是220供电,模块上还自带24v电源端子供你使用
你那个以太网模块是modbus转modbus tcp的gateway,从成本上考虑还不如直接买个40AE

2.推斗不需要底座连接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前面选择的这套型号的大概总共需要多少钱?

网友B:
那谁知道呢,问村长切

网友D(2011-10-13):
可以用M218,现在比较稳定了,施耐德现在都主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