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输入信号为0mA ,为什么显示为50 HZ

楼主(2011-08-30):
求助各位,现有1台 变频器 模拟输入信号为0mA ,为什么显示为50 HZ

网友A:
仔细查阅参数表,重新设置。或回到出厂默认值,再针对现场应用重新设置。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信号干扰,加信号隔离变送器就可以解决问题,我公司有你所需要的产品,技术咨询:13697229801  赵工

网友C:
干扰问题,可以选用我公司的隔离器,咨询电话:0710-3725668  范小姐

网友D:
有的变频器在待机状态下,会出现0,50闪烁,如果变频器处于50Hz运行,建议查阅相关参数,变频器输出是否由该模拟量控制。

网友E:
会不会是方向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