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最近项目需要一个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达到15分钟,不知道国内哪款产品可以做到?

网友A:
德力西  正泰

网友B:
AMY-2+PYF08A+FM-4
AMY-4+PYF14A+FM-4                                                                                                    1/3/6/10/30/60s
3/6/10/30/60min
3h

无锡市飞沪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欧  姆 龙    德力西

网友D:
国内数显的时间续电器多的是

网友E:
最近项目需要一个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达到15分钟,不知道国内哪款产品可以做到?

1、这种情况,用时钟控制最好!

2、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可以,机械阻尼式延时时间长不准确。

网友F:
型号ST3PF系列的时间继电器,欣灵或正泰的产品,延时的时间在订购时说明就行了。

网友F:
可以上“正泰电器”的网站下载说明书或选型资料

楼主:
感谢各位工控网友提供的信息

网友E:
型号ST3PF系列的时间继电器,不错,我用过控制路灯的配电柜里!

网友G:
用洗衣机定时器。一拧拧到底,15分钟。

网友H(2012-01-04):
正鸿科技生产的ZHRT1-E1可以实现断电延时0.1s~100h,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