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plc 控制变频器的方式?

楼主(2011-08-30):
大家好:

我最近接触到一些欧姆龙plc控制变频器的资料,有一些疑惑,想知道有哪些通信方式?除了modbus,端子控制等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A:
应该有很多吧,只要有相应的通讯模块,如果是同品牌的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B:
一般是RS-422/485吧,用无协议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C(2016-04-22):
看硬件接口决定啊。在硬件连接后再看通信方式和协议。RS422或485一般都可以,只要在电脑和PLC里面的能对应起来就可以了,注意波特率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