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下列要求的各种型号PLC(国产、国外)的最便宜配置

楼主(2011-08-30):
具体功能要求如下:
PLC机架、电源模块、CPU模块、以太网接口模块(能够实现modbus TCP/IP通讯)、包含有32DI(2*16也可以)数字量输入模块点,含16DO数字量输出模块点,含4AI模拟量点。
信号输入点输出点不在单独配IO箱,放主机架上

我的问题:符合上述要求的有哪些种类PLC,对应的模块型号是多少,要求是比较便宜的,最好2万以内能够实现。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因为我只对西门子的熟悉点,其他品牌的PLC基本上是外行,现领导要求选择最便宜的系统且功能能够实现。 请各位热心人士对比较熟悉的品牌帮忙选个型号,非常感谢!

楼主:
关于施耐德PLC 已选出如下型号 已经选出模块型号如下:CPU: TWD LCAA 40DRF(AC/DC/RLY 24入/16输出), 扩展模块TWD DMM 24DRF(AC/DC/RLY 16入/8输出),扩展模块TWD AMI 4LT(4路0-10V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499 TWD 01100(以太网模块)。
期待各位热心人士的帮忙,其他品牌的型号。

网友A:
都还可以,看看价格方面怎么样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控制要求,我们是做小型系统的,小型系统用台ES2系列,modbus TCP/IP通讯用MOXA的模块,成本不到5千元吧

网友B:
如果是小型的PLC台达的不比西门子的差,并且是modbus通信,做起来就简单多了,省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