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如何配置HMI PAK(带SCADA)端与Iclient

楼主(2011-08-30):
       一套控制系统需两套IFIX组态软件,即一台带显示功能的SCADA(HMI PAK)和一台客户端Icclient.下位机为PLC。

        请问各位大侠:1、Iclient端需要建数据库变量吗?想要从SCADA读取数据库变量,应如何设置?

                                  2、Iclient与SCADA如何配置,实现两套上位机软件监控一套下位机的功能?

楼主:
我使用的版本是IFIX4.5

网友A:
呵呵

冗余和C/S架构

网友A:
搞不定找我      曹虎明

楼主:
IFIX演示版4.5并不支持网络功能,所以不管如何配置无法在ICLINT端找到SCADA数据库,使用低版本可实现。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2012-11-08):
搞不定也可以请教我~~邮箱:long062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