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0-10V或0/4-20mA与GND端子的用法!

楼主(2011-08-30):
变频器中的0-10V或0/4-20mA与GND两个端子的用途,是否可以通过这两个端子输入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从而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就是达到原外部控制的电位器调节的效果)

网友A:
完全可以,这两个端子的其中某一应用就是作为模拟量输入给定的电压或电流的变化达到调速的目的。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B(2012-02-05):
一个电压信号一个电流信号

网友C:
完全可以,不但可以单独0-10V和0/4-20mA控制,还可以同时进行控制输出频率。

网友D(2012-06-27):
这个原来是我注册的用户名,密码不知道被谁搞去修改了。目前谁在使用,请还给我...

网友E(2012-09-01):
使用前,要设定频率控制模式的,和电压或电流对应的频率值的。

网友F:
 这是最常用的功能

网友G:
完全可以的,现在基本上是个变频器,这些功能都有的吧!

网友H(2013-01-11):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来是我注册的用户名,密码不知道被谁搞去修改了。目前谁在使用,请还给我..

不懂,哪个号码是你的呢?

网友I:
这两个端子不但可以单独使用,而且可以联合使用并进行运算使用--来达到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详细的需要参考变频器的设置说明书

网友J(2013-03-04):
现在正在学习了解这个  谢谢各位了 呵呵

网友H:
理解了就好,找个机器实践一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