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03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8-30):
现在正在做一个RS485通讯控制的PC程序,控制目标是施耐德的ATV303变频器。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变频器的通讯功能寄存器的地址,打个比方说,我想读取现在变频器的速度频率,那么我要读取哪个寄存器才能得到频率值啊? 我看了该型号变频器的用户手册和通讯手册,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指点指点我。谢谢!

网友A:
同志们,我又来献丑了

网友B:
问题已解决,咱也就没必要再重复

网友A:
控制字1从12761(16#31D9)开始往里面写

速度给定是12762(16#31DA)

剩下的你懂的

网友A:
丁喜哥,咱们撞贴了。。。。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出差,所以隔了这么多天才来回复问题。先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还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就是Factory Setting Parameter的设置项目应该是用户可以自由设置的吧,那么这个参数设置里应该填写什么值呢?是不是该填写参数的编号?比如说想观测加速时间的话,就设置为501.0呢?另外图里面的ETA,RFRD是个什么意思呢?说明书里没有相应的解释。不好意思,因为是初学,所以竟是些简单的问题。。。 不过这个说明书有点儿太简单了,初学者看不明白,尤其是通讯的部分,能不能出一本初学者指南什么的啊

楼主:
另外,对于每个参数的通讯地址,有没有什么说明或者是列表之类的资料啊?说明书里也没有。要是说明书能像他们伺服的说明书一样,在每个参数的说明里注明通讯地址就好了。可惜,,,,

楼主:
这是谁帮我结贴了啊? 才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