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能否在指定时间点利用数据库中组对象输出到EXCEL表格

楼主(2011-08-30):
请问各位:MCGS通用版能否在指定时间点利用数据库中组对象输出到EXCEL表格,因为在组对象的属性中只可以设定存盘的周期,而不能指定时间点输出到EXCEL表格(比如:我想整点输出00:00、01:00、02:00……)到EXCEL。
望指点迷津!
THANK YOU

网友A:
可以在通用版的运行策略中添加循环策略,前面的循环周期可以设置成固定时刻导出的,通过Excel报表导出实现该功能。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整点导出数据,但并不是整点储存数据,两个概念不同,而且我也试过了

只能在组对象保存周期设定0秒,然后用时间的条件,用SAVEDATA()函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