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份图纸:制动器双线圈工作原理

楼主(2011-08-30):
工作原理:制动器为直流励磁盘式制动器,制动线圈分为两部分(如图所示,BS加速线圈,TS维持线圈),当电流从整流块输出之后进入制动线圈,加速线圈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很大的电磁力克服弹簧的势能将压力盘完全会吸(此时制动器打开)后经极短的时间切换至保持线圈开始正常工作。
我的问题1:加速线圈开始是怎么工作的,而后又是怎么切换到保持线圈的?(请用图纸上的线号说明电流的走向)
我的问题2:当2-3之间输入电压VAC=380VAC时,3-5两个端子之间电压=150----170Vdc,最好有公式计算说明?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对“ 加速线圈开始是怎么工作的,而后又是怎么切换到保持线圈的?”的解释:
      1、 在正常情况下(即维持状态),可控硅不受触发,即处于截止状态,此时由D4构成半波整流电路:由“3”-->BS-->TS-->D4-->"2"。此时回路电流 =380V除以TS与BS线圈电阻之和。即:I = 380×(Rt+Rb),电路处于维持状态。其3-5间电压U=380×0.45=171V(直流半波电压等于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乘以0.45)。
     2、在制动时,即给可控硅控的控制极突加一脉宽=120ms正脉冲,可控硅在此时间内,在交流电正半周导通,负半周截止,见下图一:

      其导通通路为:3->BS->T4->2。即:当交流电VAC的3端为正、2端为负半周时,T4导通,而交流电VAC的3端为负、2端为正半周时,D4与T4截止,此时D2起续流作用(对TS电流),而D4与R4压敏电阻对TS与 BS也起续流作用,如续流产生的冲击电压大于R4的阀值是,会使R4立即导通,消除这过高的冲击电压。
     在这120ms正脉冲存在时间里,380V交流电,通过T4的正半周导通而形成的半波整流电路,只流经BS线圈电阻(此时TS被导通的T4短路),故其电流值很大,即“形成很大的电磁力克服弹簧的势能将压力盘完全会吸(此时制动器打开) ”。当120ma脉冲结束后,可控硅T4处于截止,见图二:

       此时,电路又回复正常工作状态(维持状态)。即“后经极短的时间切换至保持线圈开始正常工作。”。此时半波整流的负载是BS与TS线圈电阻的串联,故直流电流比加速时变小了。

网友B: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C:
不错,分析的相当透彻,学习了!!!!!!

楼主(2011-12-24):
后来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出了金山泄密后,我来改密码,才看到的,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