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PLC 通过RS485发送一些数据!

楼主(2011-08-30):
s7-200PLC 通过RS485发送一些数据,请问程序如何编写或定义?请高手给点例子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坐等高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用自由口通讯模式发送和接收。看MicroWIN软件里的XMT和RCV指令,按F1帮助里有代码。

网友C:
请查看S7-200系统手册有关自由口协议指令章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自由口通讯模式发送和接收。看MicroWIN软件里的XMT和RCV指令,按F1帮助里有代码。
也可以走 Modbus RTU 协议, 有 主/从 站 库 指令( Master / Slave) !

网友E:
我做过西门子与三菱变频通信工程,写频率、监电流与频率,几好用下,用MODBUS RTU协议更好用,用三菱变频专用协议读出的数据每次就少一点,RTU可以一次读出多组数据,区别。多学习下自由通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