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的功率因数由0.95掉到0.70左右,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30):
各位电气师傅,我公司的一台电容补偿柜是12组通的,3个柜体,变压器容量为2500KVA。变压器总共带6路生产线,最近一段时间,电容补偿柜的功率因数掉到0.70左右,并且还经常发出吱吱的响声,好像是拉弧的声音一样;前段时间补偿柜好几路的接触器被烧掉了,更换了接触器后,好了许多,大概能到0.90左右,现在又掉到0.70左右了,在检查了每个组通的空开和接触器后,发现空开老是跳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可能是电容投切的过程中,电流太大

网友B:
你用电设备上面问题有(高次谐波)危害 还有你电容太少了  补偿不够  你厂里是用的那些设备呀

网友C:
电源电压高;电源波形畸变,由谐波引起的尖峰污染;电容或开关设备损坏。1.换SCR的动态补偿;2.接触器、空开换大一级;3.检查电容是否有损坏,损坏的更新。

网友D:
电容有击穿的,或其他短路故障,先检查排除故障,不要盲目换东西。

网友E:
“并且还经常发出吱吱的响声”

1、这是接触器铁心吸合不好发出的声音;

2、吸合不好,可能是电压低的缘故,说明控制电路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网友F:
检查电容容量有没有坏的,有的就要更换

电容器外壳鼓包的,漏液的,发热的,是重点检查对象

用数字电容表,对照好的电容器,测量容量,容量小的坚决换掉

网友G(2011-11-05):
2500的变压器才用12组,多大容量的电容啊?

网友H:
功率因数掉到0.70左右,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造成;补偿控制器损坏或调整不当,补偿电容容量变小或击穿。

网友I:
检查控制器,空开,接触器和电容器

网友J:
问题之一:

总的补偿电容不够

问题之二:

用专用接触器

网友K:
如果负载没加就是电容容量降低.用钳型万能表卡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L(2011-12-22):
引用 网友H:
功率因数掉到0.70左右,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造成;补偿控制器损坏或调整不当,补偿电容容量变小或击穿。

网友M:
电容器已经坏了,或者容量不够。

网友N:
把你电话给我说一下,我给你仔细分析一下,这东西部稳定运行,不但影响生产,更影响用电安全,存在的危险不能忽视!我电话15829096536

网友O(2012-03-01):
1.检查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接线处的螺丝是否将线压紧(烧接触器都是这个原因多)

2.检查电容是否有短路现象

一般补偿柜就只这些原因会引起你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