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有问题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1-08-30):
望与大家共同进步.学习,有问题可提出...会尽力解答.谢谢.13823164390张

网友A:
你好:我用FX1N,三线制的NPN接近开关,速度慢时可以采集到计数,但当速度达到13次/秒时,PLC的X点闪烁,但采集不到计数数量,请问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

楼主:
你选择的是哪个输入点.

网友A:
X0配C235   X1配C236

楼主:
已电话联系.是否已解决

网友A:
致电给张生,解决了问题。

1、ld x0  out  c235  k100  是错误的写法     应为:ldi m0  out c235 k100   细节是用c235是在接通状态,x0有计数输入就会计数。

2、文本读取, mov c235 d100是错误的写法,应为dmov c235 d100 这样D100应会显示出来。

谢!

网友B:
请问 三菱Q系列plc与笔记本建立通讯 有通用编程电缆 要装什么样的驱动吗?具体点谢谢

楼主:
需要装通讯线的驱动.你买线的时候会给你一个驱动的.

网友C:
请问三菱PLC,脉冲输出能否驱动直流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