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有问题请进====

楼主(2011-08-30):
望与大家共同进步.学习,有问题可提出...会尽力解答.谢谢.13823164390张

网友A(2012-03-01):
PWS5600T-SA事件记录最多能保存多少条

网友B:
不错,希望多些像楼主这样的朋友的人就好,已经给楼主受精华帖了!不知楼主有没得QQ号,小弟想私下的和楼主一聊!

网友C:
新人才接触人机,我用ADP6.0的时候编译(C)会报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对:InfiLee关于新人才接触人机,我用ADP6.0的时候编译(C)会报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内容的回复:

自己搞定了,64位操作系统惹的祸

网友D:
大家好,请问PWS5610要怎么样才能和安川5系列直接通讯     知道的请 发 chc_1977@163.com

网友E:
大家好,pws1711-stn不接plc,接24v报error-cdde=0204,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F:
需     要维修了

网友G:
我用的是pws3261 触摸屏。使用adp3.2软件,把程序从触摸屏导出后,形成 ap1,ap2,两个文件,想把它进行编译,但是无法编译,这个好不好解决。

还有配方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文件那一栏里的从。。。下载应用  和 应用那一栏的  下载应用有什么区别

离线模拟 具体怎么用,  用不用载入梯形图,没有梯形图怎么模拟,我用过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海泰克的研究半天也不会。

请高人指教 谢谢

网友H(2012-04-11):
你好:
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海泰克PES6600S的触摸屏,现在我将复位状态按钮和换画面按钮合一起使用,就是我按一下,复位状态按钮和换画面按钮同时动作,但是在PLC里面看不到复位状态按钮动作,换画面按钮动作了,请问这是为什么?或者怎样操作就可以同时动作?

网友I:
请教PWS5600T-SA与omron CPM2A通讯和设置问题.

网友J:
刚接触人机界面。有教一下小弟的吗?QQ402641026

网友K:
学习来了,有懂行的来聊聊啊

网友L:
各位大侠,在ADP6里面用什么元件做多段选择开关啊?不胜感谢

网友M:
海泰克PWS3261-DTN软件怎么安装的有哪位楼主告诉?我是菜鸟,呵呵!

网友N:
里面是台湾字体,怎样改为简体字

网友O:
请教楼主, PWS3261-TFT

ADP6.1.1 保存编译后 下载固件及应用。 开机显示bad security code    系统自检正常。

用ADP3.2 从……下载应用,也是如此。

网友P(2012-05-12):
请楼主帮忙!万分感谢!情况是这样的:我用的是PWS5610T-S,之前挺好用的,由于改程序我就买了个USB转串口转换线连接PWS,但是上传不了程序,每次重启后第一次上传程序是上传到26%就停那儿了,之后就通讯超时,我之后就搬了个有串口的台式机,结果能上传程序了,但传完之后发现PWS不能正常进入程序画面了,点击RUN之后就停在那儿了,左上角出现“91  00000000 。。。1E1C”,之后就像死机了一样,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重启了几遍还是这样,请问楼主是PWS坏了吗?我万分着急,现在还在异地现场出差呢,请楼主帮忙啊,万分感谢!

网友Q:
对:yang518850关于请楼主帮忙!万分感谢!情况是这样的:我用的是PWS5610T-S,之前挺好用的,由于改程序我就买了个USB转串口转换线连接PWS,但是上传不了程序,每次重启后第一次上传程序是上传到26%就停那儿了,之后就通讯超时,我之后就搬了个有串口的台式机,结果能上传程序了,但传完之后发现PWS不能正常进入程序画面了,点击RUN之后就停在那儿了,左上角出现“91  00000000 。。。1E1C”,之后就像死机了一样,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重启了几遍还是这样,请问楼主是PWS坏了吗?我万分着急,现在还在异地现场出差呢,请楼主帮忙啊,万分感谢!内容的回复:

现在解决了嘛?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R:
首先,你用usb转串口上载中断, 应该是此转接线不够稳定导致无法完成上载。

第二,运行后提示91****信息,应该是之前的上载中断或其他操作影响了屏的内存,导致无法正常运行。

你可以进入屏的系统菜单,"set"菜单下,点击“clear data ram”,然后再重新下载一边程序,看是否可以恢复。

网友S(2012-07-02):
如何用3G模块把 PS6600S的历史数据读出按小时传出以实现无线远距离通讯

网友T(2012-10-03):
PWS6600S-S 与S7-200  224调了两天,还是通讯异常!各位有什么点子说说看,小弟新手,可能细节没注意到!

网友U:
引用 网友V:
与S7-200  224调了两天,还是通讯异常!各位有什么点子说说看,小弟新手,可能细节没注意到!

楼上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W:
你好关于PWS6A00T-P密码忘记怎么解决。急等

网友X(2012-11-02):
5610T-S ADP6.5 离线仿真的时候 那个仿真界面一闪就没有了 有哪位大师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Y:
我想要HITECH软件!哪位大哥能帮帮忙???小妹邮箱是:KK1458@163.com

网友Z:
请问PWS1711人机界面做报警窗口断电后能不能保存?谢谢

网友AA(2013-01-24):
哪位师傅能给一个hitech的编程软件,谢了.golden_wong_nt@126.com

网友AB:
请教下,我用打印机线将PWS6A00T与电脑连接,总是连不上,找不到USB驱动,怎么办?

网友A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PWS6A00T的屏,ADP6.50的软件,打印机的USB线。

把屏连到电脑后,电脑显示找到硬件,但没有驱动,设备管理器里出现黄色带问号的设备。

打开软件,点上载,显示无法通讯。

是不是要有专门的USB驱动才行啊?

我是想保存屏里的程序,

哪位可以详细讲解下啊。

网友AD(2013-07-27):
for next指令应用?

网友AE:
上电显示Error ! press screen to continue,然后触摸一下屏,屏就蓝屏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屏硬件有问题了吗?能否自己解决!

网友AF(2013-10-19):
有问题,没答案

网友AG:
海泰克屏的背景宏扫描周期是多少?

网友AH(2013-12-03):
回复内容:软件在安装的时候是没有装USB驱动的。在海泰克人机软件安装完成后打开安装所在的文件夹,找到一个名为USB的文件夹,打开安装里面的一个USB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B:
请教下,我用打印机线将PWS6A00T与电脑连接,总是...

网友AH:
回复内容:软件在安装的时候是没有装USB驱动的。在海泰克人机软件安装完成后打开安装所在的文件夹,找到一个名为USB的文件夹,打开安装里面的一个USB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PWS6A00T的屏,ADP6.50...

网友AI(2014-01-11):
海泰克屏PWS6600S-S,软件上载应用后得到两个文件AA6和AF6,然后在软件‘文件’--‘重建应用文件’,只找到有AA6的文件,文件类型有C64和AA6这两种类型,没有AF6这个类型,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一点AA6时,软件就自动退出去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以前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好几版本我都试了,也没解决,另外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但以前用过没出现过这个问题,望能给点办法,先谢了

网友AJ(2014-04-29):
引用 网友X:
5610T-S ADP6.5 离线仿真的时候 那个仿真...

你的版本不行 193 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AK:
软件哪里下载呀?

我一段时间没有用了,现在工程需要

网友AL:
各位我有个问题,我用的触摸屏型号的型号是pws6600s,用电脑下载画面时,到11%左右,触摸屏上会显示 time out 的字样。每一次下载都是这样!各位,应该怎么办!

网友AL:
对: 乖乖小笨熊 软件哪里下载呀?我一段时间没有用了,现在工程需要 内容的回复!          在网上搜天津罗升

网友AM(2014-09-27):
引用 网友W:
你好关于PWS6A00T-P密码忘记怎么解决。急等

网友AN: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软件哪里下载呀?我一段时间没有用了,现在工程需要 内容的回复!          在网上搜天津罗升

网友AO(2015-01-20):
我的是6600s,6.5软件,上載后不能重建應用文件,AA6和AF6文件都有,提示出現了一个問題,導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請关閉該程序。請問該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AO:
引用 网友AI:
海泰克屏PWS6600S-S,软件上载应用后得到两个文件AA6和AF6,然后在软件‘文件’--‘重建应用文件’,只找到有AA6的文件,文件类型有C64和AA6这两种类型,没有AF6这个类型,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一点AA6时,软件就自动退出去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以前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好几版本我都试了,也没解决,另外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但以前用过没出现过这个问题,望能给点办法,先谢了

你的解決沒,我的和你一樣,只是不會退出,顯示出現了一个問題,導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請关閉程序

网友:
求助,海泰克PWS3261-FTN不能和LS K3P-07AS(K200S)通讯,下面2种接线方式都试了,不行

网友AP:
我的是6600s,6.5软件,上載后不能重建應用文件,AA6和AF6文件都有,提示出現了一个問題,導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請关閉該程序。

网友AQ(2015-03-17):
我的画面编好后,不能保存,按一下保存按钮,按钮就变灰色,再画,又变回原色

网友AR:
请教:PWS5610T 上载程序通讯连接不上(我用的是USB口专用线),机后的拨码开关应如何设置!

网友AS:
我用ADP6.5编程,制作警报记录画面,我把警报信息存放到D18,共12条,当前警报和历史警报记录都可以做,不知道怎么设置把历史报警记录删掉,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网友AT(2015-06-17):
海泰客记录缓冲区的数据用优盘存储,有两次优盘里有数据报表,其他的几次优盘里没数据表,这是为何呀,求助

雨星。。

网友(2016-07-27):
我有一个海泰克pws5610t触摸屏,想和信捷PLC通讯,但海泰克软件PLC选型没有信捷,一直通讯不了怎么办?

网友AU(2017-06-14):
你好,我用的win7系统,安装好软件后,和海泰克屏连接后,电脑显示驱动程序已成功安装 ,但就是不能下载程序。检查电脑串口驱动看显示的是“Unknown Device”。

网友AV:
各位好,台湾编辑的人机,我用的是ADP6.8版本,打开后画面字体乱码。有朋友有解决的方法没?

网友AW:
您好,我的是5610T,编译后下载完固件和应用,然后运行应用,顶部仅会出现一排数字,没有画面显示,请教请教。谢谢

网友AV(2017-08-14):
各位师傅好:

“下载初体及应用”里面的“初体”指的是什么?

麻烦了解的师傅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AX(2017-09-22):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海泰克PES6600T-p的触摸屏,现在我将启动按钮和换画面按钮合一起使用,就是我按一下,复位状态按钮和换画面按钮同时动作,但是在PLC里面看不到复位状态按钮动作,换画面按钮动作了,请问这是为什么?或者怎样操作就可以同时动作?

网友AY(2017-11-05):
各位大侠海泰克屏PWS3261可不可替伐PWS3260,

网友AZ(2018-07-13):
海泰克5610历史警报记录自动消失是什么原因

网友AZ:
海泰克5610警报历史内容为什么自动消失?

网友AZ:
显示的警报内容过一定时间(不定时)后消失

网友AZ:
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Z:
PLC在线监控,报警内容并未消除,但警报历史内容报完后却消失了

网友AZ:
QQ图片20180714133503.png警报设置如图

网友AZ:
QQ图片20180714134233.png传报警程序

网友AZ:
MB30为警报数据

网友AZ:
有人知道吗,给我指导啊

网友BA:
看边实践,坚持看完,一定能学会

网友AZ:
已解决,中控制区设置与PLC程序中的地址有冲突

网友BB(2019-03-17):
如何实现多语言应用(阿拉伯语、俄语等)?

网友BC(2020-02-17):
使用上传时,总是报超时,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0-06-29):
请问,可以和松下PLC通讯吗?

为什么型号选择里面没有松下的PLC呢?

网友BD:
Pro-face人机界面通用程序,富士康所有非标设备都使用

网友BE(2021-10-01):
使用的海泰克触摸屏使用MPI连接S7-300PLC提示相应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