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有问题的请进====

楼主(2011-08-30):
望与大家共同进步.学习,有问题可提出...会尽力解答.谢谢.13823164390张

网友A:
MT4424TE与永宏PLC扩展CBE以太网口连接,编程软件直接在线仿真开以,下载后连不上。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B:
请问给步科触摸屏画按钮在传到向量图库去是用什么画图软件啊

网友C(2011-11-05):
我用步科MT4300C与三菱PLC FX1S通信,人机程序上传程序到人机时,卡在DOWNLOAD的那个画面,动不了了,电脑上显示已经下载完成,无任何报警,怎么回事呀?请教了

网友D:
请教:一台步科MT4500T的触摸屏以前一直能正常用,现在如果过几分钟不操作触摸屏,屏幕就黑了类似与屏保一样,按触摸屏也没有反应,按下复位键后没有可以正常用。只要一屏保就要按下复位键才能用,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E(2011-12-06):
我用宏给plc d寄存器赋值,值改变一会接着变为原来的数值是什么原因,

网友F:
MT4400T烧保险管后换了2576后开机出现屏闪字符左右颠倒是哪有问题呢?

网友G(2012-02-01):
MT4300c的触摸屏和西门子的200plc通讯时 通讯指示灯是亮的 可是一直显示plc没有回应 是怎么回事?还有触摸屏的开机画面要怎么改字型?

网友H:
为什么会出现不执行宏代码问题?

网友I:
步科
MT4300C
给两个PLC通讯
把两个PLC配方上传和下载分别叠加在一起怎么不行呐
只上传了和下载了一个PLC数据!在前面的下载了!
分开行  !叠加在一起要按很多次!
求解?

网友J:
mt4404,通过com0 和com1两个端口带两个西门子s7-200的plc,com1接口线怎么接,我现在不知道改线方法,com1为九针母头,200的端口也是九针母头,多谢了

网友K:
请问MT4512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L(2012-07-03):
MT4512的   连接不上PLC  程序已经写入进PLC  通讯设置也按照软件上的说明书设置好了的···但就是不来啊~?~?

网友M(2012-08-24):
我有个拆机步科MT4310C的触摸屏人机界面,用什么软件才能把里面的程序打开,谢谢

网友N:
请详细给介绍一下如何将EV5000编好的程序从电脑下载到触摸屏中?(OMRON PLC:CQM1H-CPU51 步科MT4512T)

网友O:
请教一下老师,我有一步科显屏的程序,是用EV50001.6.0.0(Build 120221)组态的,选择的屏是MT4414T,但在下载到屏时提示“请启用压缩大尺寸位图功能或精简组态”,我反复检查了没大尺寸位图但也启用了该功能,而且组态非常的简单,最后没法把所有的组态界面都删了,只留了一个界面,还是提示同样的问题。

网友P:
楼主下落不明中了................

网友Q:
请教下, 触摸屏的历史数据保存到外部储存原件后,在电脑上打开时,只有数据和通道号,怎么才能显示触摸屏上的标头文字呢?

网友R(2012-09-26):
 专业恶劣环境的人机界面提供商,宽温,IP68,水下直接运行的人机界面

wan138500wan@126.com..

网友S:
                求准确的步科MT4500T连接三菱A1SHJ CPU数据线接线图
本人以前做的部分设备用的是三菱A1SHJ PLC,然后配的是三菱GT1275屏,由于客户环境差,1275屏一般都是半月至半年不等就黑屏,无法维修,再则此屏太贵,去年我准备用威纶MT6100代替,可是无法通讯,后来放弃,今年客户也一直要求叫我换品牌,我这次一定要换步科MT4500T试试,但是我在网站找不到MT4000型与A1 CPU的通讯资料,请张工帮我解决通讯问题,直接出准确的接线图给我,谢谢!因为此屏我每年用量很大,所以这次下决心一定要做好。

网友T:
问题多多,解决的怎么那少呢?

网友U(2014-02-07):
步科屏上电后,切换画面没有反应,无外部干扰,没有通过PLC程序,就是无法切换画面,切换按钮无程序控制,这是为什么

网友V(2014-03-18):
我一屏USB上载下载几次后,在一次下载过程中突然出现中断,再也无法通讯。更改串口也无法通讯,啥问题啊?

网友V:
是步科MT4420TE

网友W(2014-06-04):
步科4414t 编程软件模拟可以连上plc,可是硬件连不上,通讯线也没有问题啊,求解决

网友X(2014-07-23):
小弟新学步科触摸屏,采用modbus RTU Slave 协议,连接com0口,设置如下:

通讯类型  RS232,;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偶检验;停止位:1,从设备号1。

采用modbus slave调试工具进行调试,设置为:

slave ID:1;  function:03 holding register;    address:1;    PLC addreses(base 1)

采用串口通信,设置同上面协议一样,为何会出现没有communication traffic记录

网友Y:
引用 网友B:
请问给步科触摸屏画按钮在传到向量图库去是用什么画图软件啊

 直接在软件里面画,“绘图”

网友Z(2014-08-31):
三菱FX3GA的PLC与步科HMI的通讯接口和软件协议是什么?

网友Z:
三菱FX3GA的PLC与步科HMI的通讯接口和软件协议(通讯模式)是什么?

网友AA:
大家对步科HMI有问题的可以登录以下论坛求救啦,

http://bbs.kinco.cn/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40

网友AB(2015-01-05):
引用 网友O:
请教一下老师,我有一步科显屏的程序,是用EV50001...

网友N:
我想用PLC通过编码器测量一个泵的转速,在触摸屏上显示泵的转速变化曲线,(kinco-4512T)不知能否做,怎样做?请各位老师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C:
我刚买了个MT4300C的屏和线,(西门子200)PLC。哪位老师能给点基础资料。图文或视频的都行。谢谢各位。

网友AD(2015-07-03):
请问如何编写步科屏幕中本地打印的打印机驱动程序。现有一个微型打印机,但是在步科打印机型号中没有现成驱动,如何才能使用这个微型打印机。谢谢!

网友AE:
求老师指点一下,如何把4404T里面的程序读出来

网友O(2015-10-22):
引用 网友E:
我用宏给plc d寄存器赋值,值改变一会接着变为原来的...

要在宏代码窗口对你要赋值的变量进行定义,保证各指定参数要正确,然后再在程序中使用变量进行操作,

网友AF(2017-04-01):
图库里面state0和state1两种状态怎么切换呢?

网友AG(2017-12-01):
小弟用的就是步科的触摸屏

网友AH(2018-05-21):
图库在哪有啊?要在拿去找好的图片

网友AI(2018-11-09):
好久之前的帖子了,不知是否还有效,有问题请教,是否可以实现数据过滤?

网友AJ(2018-12-20):
目测楼主失踪了,问题多呢

网友AK(2021-08-25):
请问步科触摸屏上传提示“上传有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L:
引用 网友K:
请问MT4512用什么软件啊



步科V2.5

网友AL(2022-01-06):
引用 网友K:
请问MT4512用什么软件啊



V.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