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与PC串口调试

楼主(2011-08-30):
利用COM2  RS485通讯口,程序初始化COM2口为9600,偶校验、7、1,PLC站号为1。现用串口调试软件按《台达DVP系列PLC 通讯协议1.0》和PLC通讯,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框填入3A 01 01 05 00 00 01 F8 0D 0A 读Y0状态,按16进制发送,但没收到任何回应。不知还要注意那些?我觉得应该返回Y0的状态啊!

网友A:
看看地址对不对

网友B:
电脑要用RS232转RS485接口!PLC程序里要有LD M1002 MOV HXX D1120、SET M1120、SET M1161、MOV K1 D1121!串口调试软件要设置和PLC完全一样的通讯参数,否则无法应答。

网友C: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直接用下载线串口调试就好了啊,用232比较方便啊

楼主: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直接用下载线串口调试就好了啊,用232比较方便啊www.hncgq.com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但我试验通不上后才改用COM2 RS485通讯口的。

网友D:
协议为Modbus ASCII,串口调试时,输入框应该输入3A 30 31 30 31 30 35 30 30 30 30 3 0 31 45 38  0D 0A,试试。前提是通讯参数设置正确,然后把PLC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E:
我在学习时 发现COM1口 头码 结束码无法修改     COM2可以修改   但是发现台达的PLC居然没有232无协议通讯,  连RS指令都只支持COM2

应用技术手册 20100316版 371页  写的很清楚 此指令专为主机使用RS-485串联通讯接口所提供饿便利指令

COM1居然是无用的  。。。。232仅供上下载程序

网友E:
你是无锡的秦君吗?  我有个同学也叫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