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台达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该如何通信

楼主(2011-08-30):
请求台达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该如何通信,为什么连接不上。该如何设置PLC与触摸屏。PLC是32EH系列,触摸屏是B系列的。PLC用485,DOP用COM2.通信线是1。4接负。2.3接正,PLC默认站号为0,人机为1.各位 大侠看看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
PLC默认站号为1,人机为0

网友A:
如果你的连线确认是对的,即完全参照手册而且没有虚焊的话,看一下“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通讯参数框架里的通讯界面应该是"RS485"!

网友B:
触摸屏建立新工程时控制器型号选对吗,PLC站号为1,人机为0,设置模块参数的通讯设置RS485.

网友C:
B系列屏485接线是1+,6-,   1.4接负。2.3接正的是A系列的接法,两个系列的不一样的。可以看下接线手册

网友D:
本人新建立了人机界面和PLC交流QQ群,给力!Qq群号:45027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