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怎么了?也好像疯了?

楼主(2011-08-30):
我一直用西门子s7-300/400,现来到新公司,有一套热水系统用LOGO做的程序,程序被人清除了现重新编写却出现了下面的问题

楼主:
重新发上面看不到。不知怎么了????????????

楼主:
不该动的却有输出了。

楼主:
比如说I3冷水缸低液位输入是无信号的而Q4却有输出。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我用200的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接通,Q点就自己接通了。   我的程序一直也是好好的,用了那么多PLC装机,就一台出这个问题。。后来我把点换其他的了。。。到现在我也没能明白是怎么自己就接通的

网友B:
考虑一下你用的是否是新产品?要是旧的话,最好怀疑一下触点粘连的问题,现今的西门子,已经不是几年前的了,就是带个接触器线圈,如果不特殊处理,都可能让触点粘连,我碰到过的。

楼主:
问题已搞定了由于块码太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