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能带负载问题

楼主(2011-08-30):
我们一个0.1KW的电机因为传送链条卡住了。热继电器就动作。解决链条问题后再启动电机,电机居然不能启动。检查三相阻值平衡,均为 156欧姆。电机进线都正常,线电压,相电压都正常。电机不能带传送链条。于是脱开链条再启动,还是不能启动。发现电机很热。但是用手转动一下电机的转轴电机运转灵活!通电后电机还是不转,但是在通电后用手转动电机的转轴,电机居然又可以自动转动!但是断电再开,电机还是不转!貌似非要外力才能让电机转动!手头没有摇表,所以没有测量是否对地击穿。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对地击穿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你说电压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有两个可能,拆开来检查一下。
(1)单组线圈有匝间短路,因为你的电机功率小,启动力矩也小,所以转动不起来。

(2)电机轴承可能有小小阻滞。

网友B:
1,三相阻值平衡,均为 156欧姆,你还要测量每相对地是无穷大,还有就是电机输入三相电压在绕组处测量可正常

2,很有可能是你热继电器动作后是有缺相

网友C:
0.1KW电机的星型接法  可能就是少了一相  电机发热 热继电器就动作  可能你外部  电源问题哦      qq群1239018315  大家里面聊聊哦

网友D:
缺相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E:
你拆开电机,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砸线已经发黑烧了。赶紧换了吧,还在乎那几个钱

网友F:
缺相的可能性极大,在通电状态再测负载的电压看看。

网友G:
匝间短路。换电机或重新下线。匝间短路时,已不能产生旋转磁场,所以电机没启动转矩,可以拧转,严重发热。

网友H:
简单法:拆开电机看一下线圈是不是有烧黑的痕迹,有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I:
你的热继电器保护动作了,有没有对热继进行手动复位?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问题解决了!我把从热继电器到电机的线给换了就好了!现在应该是这个线里面有一根是虚断吧!测量的时候确实都是好的!但是一接上电机就会导致缺相!

网友J:
网友的力量还是强大的,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