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横河电磁流量计本身的验证:
电磁流量计是水厂水处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计量仪表,它的计量是否准确、可靠,关系到水厂的各项指标以及无法对总进厂水量和出厂水量进行准确计算。所以,做好电磁流量计的精度验证工作显得非常重要。
由于电磁流量计必须是在线连续使用,几乎不可能拆除再运输到国家计量检测中心进行检定。因此,对于现场使用的大口径电磁流量计的精度验证是很有必要的。电磁流量计的精度验证对于电磁流量计的管理,保证其精确度和可靠性,积累原始的比对数据,做日后的验证和核对也是非常有用的。电磁流量计的精度验证可利用清水池容积和电磁流量计校验设备。
对电磁流量计精度进行全面验证,以确定电磁流量计在水厂应用过程中的精度,确保计量数据真实可信或是否更换电磁流量计。
1.采用目测法和仪表法,用GS8检查传感器的励磁线圈阻值、信号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接地电阻等项目是否符合出厂前的标准,电磁流量计转换器零点、输出电流等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具体检测方法为:
(1)测量励磁线圈阻值判断励磁线圈是否有匝间短路现象(测线号“7”与“8”之间的电阻值),电阻值应在30欧~170欧之间。若电阻与出厂记录相同,则认为线圈良好,进而间接评估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的磁场强度未发生变化。
(2)测量励磁线圈对地(测线号“1”和“7”或“8”)绝缘电阻来判断传感器是否受潮,电阻值应大于20兆欧。
(3)测量电极与液体接触电阻值(测线号“1”和“2”及“1”和“3”),间接评估电极、衬里层表面大体状况。如电极表面和衬里层是否附着沉积层,沉积层是具有导电性还是绝缘性。它们之间的电阻值应在1千欧~1兆欧之间,并且线号“1”和“2”及“1”和“3”的电阻值应大致对称。
(4)关闭管路上的阀门,检查电磁流量计在充满液体且液体无流动的情况下的整机零点。视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5)检查信号电缆、励磁电缆各芯线的绝缘电阻,检查屏蔽层是否完好。
(6)使用GS8校验仪器,测试转换器的输出电流。当给定零流量时,输出电流应为:4.00mA;当给定100%流量时,输出电流应为:20.00mA。输出电流值的误差应优于1.5%。
(7)测试励磁电流值(转换器端子“7”和“8”之间),励磁电流正负值应在规定的范围,大致为137(5%)mA。
评估电磁流量计外部环境对其的影响,如励磁线与信号线同一条管道铺设、励磁线与信号线与高压电缆并行、周围有大型变压器或电机等因素对电磁流量计运行精度的影响进行评估,此评估主要使用目测法,观察运行中的电磁流量计有无突变或波动的状况大致判断电磁流量计有无受到电磁波或其他杂散波的干扰或管道中是否存在气泡。
对电磁流量计本身的验证所需要仪器和工具:GS8一台,4-1/2万用表一台,500V兆欧表一台,指针式万用表一台及常用工具。
2.清水池容积法验证:
水厂出厂水电磁流量计计量精度的验证采用清水池容积法,是供水企业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
在测量清水池的几何尺寸精确,减少各操作误差的条件下,可获得较高的比对参考作用。清水池容积法原理为:利用高精度钢尺测量清水池和吸水井实际的空间平面尺寸,精确计算出清水池和吸水井的实际平面面积。首先将清水池水位调至较高的水位,关闭所有出水阀门。
待清水池水位稳定后,利用清水池液位变送器并用高精度钢尺人工精确测量清水池和吸水井的水位。为修正由于清水池等阀门漏失引起的误差,间隔一定时间后再次测量清水池和吸水井水位,并计算出单位时间的漏水量以便修正出水计量,减少误差。记录待验证的电磁流量计累计流量,人工测量清水池、吸水井液位的目的就是验证液位变送器的准确性。然后开启水泵,开启出水阀门,经过一定时间后,关闭出水阀停止送水泵。
待清水池水位稳定,再次利用清水池液位变送器并用高精度钢尺人工精确测量清水池和吸水井的水位,再次记录清水池和吸水井的水位,记录待验证的电磁流量计累计流量。最后计算出清水池和吸水井的水位高度差⊿h,从而计算出清水池和吸水井实际的水量,实际水量等于高度差⊿h乘以平面面积及修正后的水量。
再计算出待验证的电磁流量计的水量,用清水池实际水量减去电磁流量计累积量,得到它们之间误差,从而验证出厂水电磁流量计的计量系统精度。利用清水池容积法对出厂水出厂水电磁流量计计量精度验证需在清水池状态完全静态的情况进行,从而取得的数据较为准确。计算公式如下:
E=(Q标—Q仪)/Q标×100%
式中:E为两者之间的误差值;
Q标为清水池下降高度差计算出的容积;
Q仪为验证期间流量计累积的流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