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请教各位大侠:75kw减压起动柜变压器烧了,请问应该买多大的自耦变压器。100kva够了吗。怎么能有效的避免起动不能转运行的问题

网友A:
降压启动的自耦变压器是按短时工作设计的,比普通自耦变压器要小很多,购买时还是要降压启动用的75KW,100KVA可以

传统降压启动设计没考虑二段不切换保护,但是,有指示灯显示工作状态,操作者应该在运行灯亮以后才能进行生产,如果启动灯一直亮,要报修。过去处理这类事件,如果启动指示灯无故障,就要追究操作者的责任;如果指示灯故障,要追究维修电工的责任。

网友B:
   75KW的减压启动柜,选75KVA的自耦变压器就够了,选100KVA的自耦变压器,不仅价格贵了不少,而且尺寸也大了不少,你放不进去。

  “怎么能有效的避免起动不能转运行的问题 ”。主要靠操作者,一看指示灯 二听声音 三看电机,就能确定完成启动了。这个是很明确的,没有必要再加其他的保护电路。

网友C:
75kw减压起动柜变压器要铜的。

网友D:
你用什么抽头?如原用自耦变65%抽头起动,那么劝你用星三角起动好了,这样节省了开支,永远不会烧什么变压器了。

网友E:
时间继电器出问题可能会烧变压器。

网友F:
1、选型是否正确,如果小了可以换大的;

2、启动时间、启动电流切换好!防止启动时间拖的太长。

网友G:
我一般在自耦降压启动自动时采用时间电流转换装置,手动时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做后备转换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选型是否正确,如果小了可以换大的;

2、启动时间、启动电流切换好!防止启动时间拖的太长。

网友I(2011-11-02):
应该用配套的75KW的自耦变压器,如果你不是用在转矩大的地方,可以考虑改为星三角启动

网友J(2012-05-21):
引用 网友K:
75KW的减压启动柜,选75KVA的自耦变压器就够了,选100KVA的自耦变压器,不仅价格贵了不少,而且尺寸也大了不少,你放不进去。  “怎么能有效的避免起动不能转运行的问题 ”。主要靠操作者,一看指示灯 二听声音 三看电机,就能确定完成启动了。这个是很明确的,没有必要再加其他的保护电路。

主要看负载是否重。还是留点余量较妥。否则还容易烧。不要频繁启动注意留有时间间隔。65%不容易启动时及时调到80%。

网友L:
引用 网友C:
75kw减压起动柜变压器要铜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应该用配套的75KW的自耦变压器,如果你不是用在转矩大的地方,可以考虑改为星三角启动

网友C(2012-06-24):
高手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