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脚本定时器问题,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此处省略一万个)

楼主(2011-08-30):
在MCGS中,我想实现以个开关如I0接通定时器启动,I1接通定时器断开的脚本程序如何编写

我个人编写的

IF I0=1 THEN !Timerrun(1)

IF I1=1 THEN !Timerstop(1)

X=!Timerstr(1,0)

X为实时数据中一个字符串数据

请问对不对啊

我做完之后组态中X不显示计时器定义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回答

网友A(2011-11-21):
X=!Timerstr(1,0)

这个好像不对吧,试试改成这个
X=!Timerstr(1,1)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2012-05-14):
在run之前需要一个time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