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西门子440 f0001故障 求助!

楼主(2011-08-31):
一台西门子440 5.5kw变频器,静态测量其主回路为整流烧坏, 不带负载 在DC+DC-端子 送直流电显示正常 一启动就报警f0453 怀疑逆变有问题 把模块拆除后 由于手头没有(bsm35gp120)用个小电流模块模块 (7mbr25sa120-05)试机 一运行报警f0001 可以复位 复位后一启动还是报警f0001 电流检测是a786j ,已更换 其周围的电阻都没有问题。 有哪位高手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帮忙一下。

楼主:
没有知道的么? 正常他的驱动不带模块 是不是只有一个高电平的脉冲信号啊?

网友A:
不知道,现象有点奇怪噢!

网友B:
F0001 OverCurrent – 过电流 OFF2
原因
电动机功率(P0307)与变频器功率(r0206)不匹配
• 电动机引线短路。
• 接地故障。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 电动机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功率(r0206)相匹配。
• 电缆长度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 电动机电缆和电动机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 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相匹配。
• 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
• 电动机旋转不得受阻碍,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大斜坡时间。
• 减小提升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