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连接 组态王 速度慢怎么办?及改进方案

楼主(2011-08-31):
S7-200连接 组态王 速度慢怎么办?经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是使用rs232 PPI电缆造成的,(1)由于RS232的抗干扰能力弱,会有很高的误码率,当误码发生时,S7-200 PLC和组态王都会停止通讯,并延时一小段时间,然后再进行通讯初始化,当初始化完成后,才能重新进行正常的通讯;(2)由于PPI RS232的通讯速度只有9600和19200波特率,因此通讯速度很慢也就不足为怪了。
解决的最好办法是使用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CP243i 以太网适配器,【它能将PPI 协议转换成西门子s7-200TCP协议】,通过以太网连接主态王,它在PPI侧的通讯速率是187.5K ,以太网的速率是10M ,而且以太网的抗干扰能力是最强的,所以CP243i 是目前最常用的高性价比产品,它比西门子原装的以态网产品价格低的多,而且不用对S7-200 做任何设置或添加任何程序或工作,是插上就可用的好产品, 比西门子的方便!

详情可以登录www.dl-winbest.cn了解

楼主:
大连德嘉电子主营产品:

1、西门子S7-200以太网转换器【CP243i】:它将S7-200的PPI 协议转换为西门子 (TCP/IP)协议, 其功能同西门子CP243-1功能相似,可替代西门子PPI-cable、 USB-PPI、 CP243-1,并可同时连接Microwin、Wincc、组态王、等所有主流软件。它一端连接PPI口,另一端是以太网口。
2、可替代西门子 CP5611、CP5613、CP5512和PC ADAPTER的以太网转换器【ETH-MPI】: 它将西门子S7-300的MPI/DP协议转换为西门子(TCP/IP)协议,其功能与西门子CP343-1 功能相似,它一端连接MPI口,另一端是以太网口。

3、【PC ADAPTER USB(对应西门子订货型号:6ES7972-OCB20-OXAO)】是大连德嘉出品的西门子S7-200/300/400全系列PLC的多功能编程电缆,它与西门子原装USB电缆功能完全相同,是国内最好的多功能编程电缆。

4、【EM277i】跟西门子性能一样的低价国产EM277。

5、【PPItoMPI(DP)映射转换器】通过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PPItoMPI(DP)映射转换器就可以将Smart 700连接到 s7-300/400的 MPI或DP接口上。

6、【USB—PPI(对应西门子订货型号:6ES7901-3DB30-0XA0)】它与原装西门子S7-200 USB 编程电缆功能完全相同。它除了可以对S7-200编程之外, 还可对操作屏以及西门子Smart 700/1000彩色触摸屏进行编程,可以给OP77A恢复出厂OS.、

7、【S7-1200触屏适配器】使西门子Smart line系列精彩触屏可以连接S7-1200。

8、【西门子S7-300PLC数据采集器】是目前唯一能够与西门子S7-300配合使用的数据采集器(以后还将推出西门子S7-200的数据采集产品),可将最多48路模拟信号直接传送到Wincc、组态王等知名上位软件中,无需另加驱动,无需OPC软件。 它是以太网型产品。

9、【2011款ETH-PPI 】使S7-200可以直接连Wincc,无需PC ACCESS。

公司网站:www.dl-winbest.cn

QQ(销售):1242136482 ~~

QQ(技术咨询):1055249760 ~~

Tel:0411-82810696

销售直线:157 1239 1329

技术支持直线:157 1239 1325

楼主(2011-10-24):
西门子新推出的性价比极高的Smart Line系列精彩触屏,不仅可以连接S7-200PLC,现通过大连德嘉电子的各种触屏适配器,分别可以连接到S7-300PLC、S7-1200PLC,还可以与modbus单片机连接,详情请登录www.dl-winbest.cn查看

楼主:
大连德嘉电子各种触摸适配器,用于将Smart Line panel 连接S7-300、S7-1200、Modbus、单片机,详见公司网站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2011-12-23):
ETH-MPI(DP)接口转换器是大连德嘉国际用3年心血精心打造的高科技产品。

它的功能是将西门子S7-300PLC 的MPI接口通过本产品转换成Profinet协议(TCP/IP),然后用以太网与上位机相连。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343功能相同,可替代西门子CP5611、CP5613通讯卡和PC ADAPTER 编程适配器与WinCC、intouch、组态王、力控等上位软件连接。
WinCC Intouch KingView Forcecontrol KEPServerEX 的内部都自带西门子S7-300TCP协议(Profinet协议),而ETH-MP(DP)I的通讯协议与西门子CP343完全一致,这就保证了ETH-MPI (DP)可与当今所有主流上位软件能够顺畅连接,只要能连接西门子CP343就能连接ETH-MP(DP)I。

ETH-MPI(DP)就是CP343的外置型产品:

CP343是通过背部总线与CPU相连;ETH-MPI(DP)是通过MPI与CPU相连,而以太网口侧的所有通讯协议都与CP343完全一致。

更多描述可以登录www.dl-winbest.cn,或者加QQ:1055249760咨询~~

楼主(2012-02-14):
可将西门子smart line 700/1000触摸屏连接到S7-300plc的 PPItoMpi映射转换器,大连德嘉电子有售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
更多产品详情可以登录www.dl-winbest.cn查看

楼主:
更多产品详情可以登录http://www.dl-winbest.cn

楼主:
在西门子以往的wincc同S7-200的连接方式中,通常会使用CP5611卡或者RS232编程电缆、或者USB-PPI编程电缆或者CP243-1以太网模块。
他们都要在wincc中加装OPC软件(即PC ACCESS)。
经过广大用户的不断使用发现,PC ACCESS稳定性并不是很好,有很多bug.
而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ETH-PPI(2011),根本无需OPC(PC ACCESS)它是用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TCP/IP的驱动来直接通讯的。其使用方法同wincc与S7-300以太网的通讯方式完全相同。WinCC中的I、Q、M、DB1(切记是DB1)与S7-200中的I、Q、M、V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而且以太网通讯速度非常快,不用在S7-200中做任何工作或者做任何别的设置。同时用microwin还可以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以及在线调试,省去了编程电缆,极大的方便了您的工作!
ETH-PPI同时也是支持OPC方式的,即也可以使用PC ACCESS 与WINCC通讯,无任何问题!

楼主(2012-08-15):
大连德嘉国际推出的国产 pc adapter usb /USB MPI+ 支持 pc adapter (AUTO)功能,能够自动识别MPI,DP主站,DP从站,以及9600到 1.5M的 波特率,而西门子对DP从站还没有达到全自动识别。
我们实际测试了 cpu314 cpu 315-2DP CPU 315-2PN,在十堰市实地测试了 840D,MPI和DP口编程,在河南由用户做了大量的实地测试,和多型号PLC的MPI、DP测试,都是满意的。通讯速度也是很快的,不比西门子的慢。

而且不需要外接电源,840D等数控机床客户可以优先考虑。

www.dl-winbes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