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输出的编吗器信号最高频率有多少?

楼主(2011-08-31):
我想用速度控制方式。上位机给出模拟电压信号,同时通过驱动器收编码器脉冲。现在想知道驱动器送出的编码器脉冲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如果3000RPM电机配1W线编码器。那频率为2.4MHz。这么高的频率驱动能送的出来么?

网友A:
电机有个最高速限,不超过就不要担心他会有问题,你的上位机能不能够正常接收才倒是应当考虑的

网友B:
3000RPM,1W线,125KHz吧?

网友C:
1万线,3000rpm,4倍频前500KHz,4倍频后2MHz。

楼主:
是2M。我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