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变量定义

楼主(2011-08-31):
小弟刚开始学习intouch,采用OMRON CJ2M的PLC,在INTOUCH中如何定义PLC的变量。例如PLC的输入(0.0-0.15)、输出(6.0-6.15)、位(W10.0-W10.15)及整型(D0、D2)、实数(D100、D104),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使用哪个IO Server / DA Server。

IT和IO Server/DA Server通讯采集数据,并不直接从现场采集。

楼主:
以前用组态王是用的HostLink通讯,我看了看INTOUCH的驱动,只有I/O Server 有HostLink通讯,D/A Server 中没有这个通讯协议。还请指教,还有个问题,请问我如何记录每一个登陆信息,记录登陆用户、登陆时间及退出时间,如对参数进行了修改,也要进行相关的记录,如何做?如有教材,可否发一份给我?谢谢!!caofarm@163.com

网友A:
这个选择 “记录事件”就可以,你试一试看。

网友B(2015-10-26):
回答的内容太少了,没法学习啊

网友(2016-10-14):
首先要确定使用哪个IO Server / DA Server  y有帮助可以查得到!

网友:
确定使用哪个IO Server / DA Server  y有帮助可以查得到!

确定使用哪个IO Server / DA Server  y有帮助可以查得到!

确定使用哪个IO Server / DA Server  y有帮助可以查得到!

确定使用哪个IO Server / DA Server  y有帮助可以查得到!

确定使用哪个IO Server / DA Server  y有帮助可以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