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交流怎么变直流

楼主(2011-08-31):
RT

网友A:
利用三相整流硅整流。

网友B:
用三相整流模块即可变直流。

网友C:
用三相智能晶闸管模块,配调压板。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可以调节大小的。

网友D:
利用三相桥式整流,在资料上可以查到电路图。

网友E:
买个三相整流模块就行了

网友F:
      一、用3个整流二极管可组成三相半波整流电路(见图一)。其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平均值等于三相交流电相电压的有效值 的1.17倍。如380V三相交流电,经三相半波整流,其输出直流电压平均值=220×1.17=257V图一
      二、用6个整流二极管可组成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见图二),其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平均值,等于交流电的相电压的2.34倍。如380V三相交流电,全波整流,其输出直流电压平均值=220×2.34=514V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