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V主机与三菱触摸屏GT1155能否通信?

楼主(2011-08-31):
台达SV主机与三菱触摸屏GT1155能否通信?

三菱软件选择PLC无台达PLC选项。难道不能通信么?

网友A:
那可能就是无法通讯了,建议还是选台达的屏比较好

网友B:
用法感觉比较奇怪

网友C:
关键要看三菱公司是否支持了,只要台达提供相应的dll文件即可!台达PLC软件里要选择具体的型号,至于HMI软件一般就选择"Detla DVP PLC"。如果用modbus的话,相对麻烦一些;除非以前经常接触的。

网友D:
这个,是台达的PLC,最好采用台达的触摸屏,这样配置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