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二十八期—电力电子器件系统组成电力电子器件的分类

楼主(2011-08-31):
擂台一:请简要说明电力电子器件在实际应用中的系统组成?有相关的例子说明情况更佳!

擂台二:请详细说明电力电子器件的分类情况,必将给介绍各类分类的相关特性,给出相关分类详细事例的更佳!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应用电力电子器件的系统组成

电力电子系统:由控制电路、驱动电路和以电力电子器件为核心的主电路组成 .示意图如下图:

控制电路按系统的工作要求形成控制信号,通过驱动电路去控制主电路中电力电子器件的通或断,来完成整个系统的功能。
有的电力电子系统中,还需要有检测电路。广义上往往其和驱动电路等主电路之外的电路都归为控制电路,从而粗略地说电力电子系统是由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组成的。

主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一般都较大,而控制电路的元器件只能承受较小的电压和电流,因此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连接的路径上,如驱动电路与主电路的连接处,驱动电路与控制信号的连接处,以及主电路与检测电路的连接处,一般需要进行电气隔离,可通过其它手段如光、磁等来传递信号

由于主电路中往往有电压和电流的过冲,而电力电子器件一般比主电路中普通的元器件要昂贵,但承受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却要差一些,因此,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中附加一些保护电路,以保证电力电子器件和整个电力电子系统正常可靠运行,也往往是非常必要的。
器件一般有三个端子(或称极或管角),其中两个联结在主电路中,而第三端被称为控制端(或控制极)。器件通断是通过在其控制端和一个主电路端子之间加一定的信号来控制的,这个主电路端子是驱动电路和主电路的公共端,一般是主电路电流流出器件的端子。

网友B:
把大学时实训的晶闸管直流调压柜给介绍一下

1.系统组成框图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达到理想的控制要求,还必须加上必要的辅助电路,反馈电路以及保护电路。

2.主电路及保护电路

        整个主电路以三相全控桥为核心,晶闸管可控整流系统为了工作,需要有同步变压器为控制电路提供同步信号,以配合主电路。同步就是使两个交流信号在相位上保持某一种对应关系。
       门极触发电路中的电阻是限流保护电阻,是为了防止触发脉冲过宽时脉冲变压器饱和,这样会导致脉冲变压器线圈失去感抗,大电流流过脉冲变压器线圈进而导致线圈烧毁。
3.给定电路、给定积分电路

网友B:
4.电压负反馈电路

5.速度调节器电路
        速度调节器是把给定电压信号Ug与反馈电压信号Ufn进行比例积分运算,通过运算放大器使输出按某种预定的规律变化。
电流调节器电路
         电流调节器的作用与速度调节器的作用类似,它把速度调节器的输出信号与电流反馈信号进行比例积分运算。
6.触发板电路
     触发板主要为三项可控整流电路提供双窄脉冲的。有同步电源、锯齿波形成、脉冲形成、脉冲移相、脉冲分选与放大输出等环节组成。

网友C:
擂台二:请详细说明电力电子器件的分类情况,必将给介绍各类分类的相关特性,给出相关分类详细事例的更佳!

按照器件的控制能力分为以下三类:
半控型器件:晶闸管(Thyristor or SCR)及其大部分派生器件
其特征是:控制极只能控制器件导通,不能控制关断。
全控型器件:IGBT、MOSFET、GTO、GTR
其特征是:控制极可以控制器件导通和关断。
不可控器件:二极管(Power Diode)

按照器件控制信号特征分为两类:
电流驱动型——通过从控制端注入或者抽出电流来实现导通或者关断的控制,如SCR、GTR、GTO
电压驱动型——仅通过在控制端和公共端之间施加一定的电压信号就可实现导通或者关断的控制,其本质是通过加在控制端上的电压在器件的两个主电路端子之间产生可控的电场来改变流过器件的电流大小和通断状态,所以又称为场控器件,或场效应器件,如IGBT、MOSFET
按照器件内部载流子参与导电的情况分为三类:
单极型器件——由一种载流子参与导电的器件,如MOSFET
双极型器件——由电子和空穴两种载流子参与导电的器件, 如SCR、 GTR、 GTO
复合型器件——由单极型器件和双极型器件集成混合而成的器件,如IGBT

电力电子器件的一般工作特征:
(1)电力电子器件一般都工作在开关状态;
(2)电力电子器件往往需要由信息电子电路来控制--驱动电路、控制电路;
(3)工作时由于通态损耗、开关损耗等引起发热,在其工作时一般都要考虑散热设计或安装散热器。

网友C:
擂台一:请简要说明电力电子器件在实际应用中的系统组成?有相关的例子说明情况更佳!

电力电子系统由控制电路、驱动电路和以电力电子器件为核心的主电路组成。
控制电路按系统的工作要求形成控制信号,通过驱动电路去控制主电路中电力电子器件的通或断,来完成整个系统的功能。
有的电力电子系统中,还需要有检测电路。广义上往往其和驱动电路等主电路之外的电路都归为控制电路,从而粗略地说电力电子系统是由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组成的。
主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一般都较大,而控制电路的元器件只能承受较小的电压和电流,因此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连接的路径上,如驱动电路与主电路的连接处,或者驱动电路与控制信号的连接处,以及主电路与检测电路的连接处,一般需要进行电气隔离,而通过其它手段如光、磁等来传递信号。
由于主电路中往往有电压和电流的过冲,而电力电子器件一般比主电路中普通的元器件要昂贵,但承受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力却要差一些,因此,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中附加一些保护电路,以保证电力电子器件和整个电力电子系统正常可靠运行,也往往是非常必要的。
器件一般有三个端子(或称极),其中两个联结在主电路中,而第三端被称为控制端(或控制极)。器件通断是通过在其控制端和一个主电路端子之间加一定的信号来控制的,这个主电路端子是驱动电路和主电路的公共端,一般是主电路电流流出器件的端子。

楼主:
为什么没人来打雷呢?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大,一般作为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系统都是按照模块化来设置的,这样不但可以使其设置简单直观,容易扩载,而且出现问题查找也较容易,出现故障波及的范围也较小不会引起其他电子器件的损坏,还有其各部分之间的耦合、干扰也能够最大程度的限制。不论设计、印刷、制造、使用、维修都直观容易。

作为一个产品或者系统其模块化可以分为几部分,根据系统、产品处理功能的多少有繁有简。最基本的模块包括,电源部分:一个产品、系统所使用的电源部分,能够为各个模块提供不同电压等级多个电源,能够把外部的电源进行处理变成各个直流、交流电源,有电源变压、整流、滤波、稳压、限流、保护、多路供电等功能。

信号引入部分:产品的外部信号进入系统、产品部分,能够把现场有源信号或者无线电为微弱信号进行接入对其进行检波、选择、隔离、变换、A/D转换寄存等等功能或者能够对外部设备进行供电。

信号处理部分,对信号输入的信号进行逐级放大和进一步处理,让其有用的信号得到进一步放大,对其无用的信号进行进一步限制和衰减,然后在根据需求对其进行控制、输出等功能。这个部分可大可小有复杂部分有简单电路还有各种CPU、集成模块程序等等都是作为信号处理控制部分。

信号输出部分:包括各个产品、系统的输出,数字、模拟信号输出、开关量输出、显示控制面板等功能,这个部分根据控制功能不同可以任意扩展。

楼主(2011-10-02):
一等奖 30MP:

二等奖20MP:
花开_花落             the_wise
零下一度               a332329107

三等奖10MP:
welfare87                     welfare87
jiaoanpeng                  jiaoanpeng

鼓励奖3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