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装配工艺

楼主(2011-08-31):
1、适用范围
本守则制定了本厂所生产的低压电器成套设备的装配工艺,使其符合有关工艺规定和要求,以求产品质量达到技术标准。
2、相关工艺标准
《铜、(铝)母线制作、安装工艺守则》
3、工具设备
3.1手枪钻、电钻 3.2麻花钻头3.3丝锥 3.4木榔头
3.5活动扳手 3.6套筒扳手 3.7开口扳手 3.8螺丝刀 (包括十字口与平口)3.9铰手
3.10锉刀(板锉、半圆锉、圆锉)3.11卷尺: 3.12直角尺
4工艺准备
4.1安装前首先熟悉元件图和技术要求,详细阅读所安装的元(配)件使用说明及安装要求。
4.2按设计技术规范检查核实柜体和配套的电器元(配)件型号、名称、规格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具有出厂合格证和检验报告。
4.3检查柜体规格和质量,前后门的灵活性、开启角度是否大于90度,门缝是否符合要求,表面喷塑是否有损伤,装配所需要的安装板、安装梁等是否适合柜架(箱壳)规格。
4.4检查各电器元(配)件外观,如有碰伤、破损、锈蚀、规格不符合、无生产许可证的一律不准安装,若型号、规格需代用的必须办理代用手续。
4.5准备好所需的附件(如线夹、母线柜、绝缘子、标签框、端子板、视察窗等)及各种所需的紧固件(螺钉、螺母、平垫、弹簧垫圈等)。
5工艺过程
5.1固定式低压开关设备的装配工艺过程。
5.1.1根据一次方案图装配规范表,将所需配套元器件按照各台设备的要求堆放于各有关框架内或附近。
5.1.2将应安装元(配)件的各类条(板)、横梁、柜壳按尺寸要求和安装位置牢固的固定于柜体上,并注意配妥接地垫圈和接地螺钉及接地标志。
5.1.3按装配图要求安装于面板或门等位置的仪表、指示灯、按钮、刀开关手柄、转换开关、标签框等按规定部位安装准确,要求间距均匀、横向水平、纵向垂直,力求整齐美观,不得出现歪斜现象,调整完毕后逐个将螺母紧固。
5.1.4柜内所有电器元(配)件、刀开关、短路器、接触器、互感器、熔断器等应牢固的固定在柜架或安装支架上,不允许悬挂在其他配件上,如面板上电器元(配)件的二次接线因柜内所装电器元(配)件的安装而影响接线工作,应先将部分接线工作完成后在进行安装。
5.1.5按设计(装配图)工艺技术要求对安装的电器元(配)件进行全面自检,然后报请车间质量检验人员检测,并清理柜内遗留线头、紧固件、工具等杂物,经全面检查合格后,再进行安装各部位防护板及有关附件(如粘贴标签牌、端子标签牌、符号纸、接地符号、母线序号符号)等。
5.1.6对应配套元(配)件的备件、易损件、附件或操作手柄、门锁钥匙、熔断器手柄等,应存放在柜内空袭处固定,以免丢失和损坏,或者备件、附件箱妥善放置
5.1.7电器元(配)件安装后,进行一次母线和二次行线制作和安装工作。

5.2安装工艺过程:
5. 2.1 准备工作
1.装配之前先熟悉图纸,然后按图中要求到材料库领取电器元件及其辅助材料。
2.领取电器元件时应根据接线图和设备明细表核对型号、规格、数量并注意制造规范中是否有特殊要求,各种电器元件均应带有出厂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5. 2.2装配程序
1 选用标准的电镀安装板、螺丝、螺帽、平垫、弹垫,自上而下安装电器元件。通常情况下,大元件安装在上面,小元件安装在下面。
2 往仪表门或控制面板上安装指示仪表及主令电器。
3 固定铭牌、指示牌、标签框;
4 安装门锁和插棍及其他附件;
5 自检、调整、清理箱(柜)内杂物。
5. 2.3安装要求
1 元件应按照制造厂的说明书进行安装,必须保证产品样板上规定的各种距离要求及使用条件。
2 元器件装配过程中应注意保护,不得发生外壳损坏现象。
3元件摆放时同时类元器件尽可能摆在一排,热元件尽量摆在最下方,便于用接线。
4首排元件的摆放可视具体情况,上方应留有方便电缆进出的空间。
5可调元件、熔断器等需要经常维护检修,操作调整的电器,安装位置不宜过高或过低。
6底部要求同时安装零线、地线排时钻孔要错开。
7垂直安装的安装板应保证所装元件的中心线和水平垂直,其倾斜度不超过1度。
8装卸螺丝、螺栓、螺母时,必须选用合适的扳手,螺丝刀用力旋转时刀口应对准槽口,紧固件坏应立即更换,禁止使用尖嘴钳、克丝钳夹持装卸紧固件。
10产品标牌、铭牌上需打字的部位,字迹要端正紧固产品在上的指示标牌、标签框、铭牌位置应适当,且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应一致,其中心线要在同一水平或垂直线上。
11有漆层的安装板或骨架,安装时必须加接地垫圈,以保证系统接地的连续性。
5. 2.4 装配完后的清理与检查
1 元件装配后,进行外观检查,表面应清洁,面漆如有划伤破损处应补漆,颜色应保持一致。
2 产品内部要清理干净,做到无灰尘、无杂物。
3 根据图纸及工艺要求,进行全面自检与调整,自检确认无误后,方可配线。
6电器元(配)件安装工艺要求
6.1在安装过程中对元(配)件的排列位置要整齐、美观。
6.2装配时所用的紧固件均应有良好的镀层,一般不允许对紧固件进行截短、钻孔改制、破坏镀层,特殊情况必须截短或需要加工的,应重新镀覆处理。
6.3紧固件在紧固后,螺栓一端伸出螺母部分,不允许超过3~5牙,更不允许低于螺母端面。
6.4安装接地螺栓时,必须用纱布擦去螺母表面的油漆和污物,才可安装接地螺栓及接地符号。
6.5金属板上有穿线孔时,应安装大小适宜的橡胶护圈。
6.6凡是禁产验收合格的元器(配)件,一律不准对其进行再改制加工,以免损坏其电气性能、结构、强度、绝缘质量和电镀被覆层。如技术有特殊要求时应与制造厂家协商改制,经试验后符合要求时,方可验收使用。
6.7对电瓷和胶木原料压制的电器元件,因其材料易破碎,除应轻拿轻放外,并须在组装时于安装支架(板)与电器元(配)件间的安装螺栓上垫上橡胶板或反白板冲制的垫圈,并掌握拧紧力度不应过猛,以免造成破碎,损坏元(配)器件事故。
6.8对发热元件的安装,应考虑散热情况,避免与附近元(配)件靠得太近而影响该电器元件的性能甚至损坏。
6.9各种规格断路器、接触器等元器件均有所不同的飞弧距离要求,也是在电器安装过程中应该注意掌握的(断路器等电器元件飞弧距离及要求查阅安装使用说明书)。
6.10成套电气开关设备不同极性的裸露带电导体及它们与金属外壳间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隔离距离不应小于表1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