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系列PLC与WINCC以太网通信ETH-MPI(DP)实例

楼主(2011-08-31):
选用大连德嘉国际电子(www.dl-winbest.cn)的ETH-MPI(DP)作为连接s7-300的MPI/DP口转以太网rj45的接口转换器。如下图所示:

一. 硬件连接:

将ETH-MPI(DP)的两端分别与s7-300的MPI/DP口和以太网线连接(上图使用的是交叉网线,如果中间加交换机就要用直连网线,

注:我们平时用的都是直连型网线)

二. 监控计算机的软件设置:

1、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系统参数→单元,将“逻辑设备名称”选为:TCP/IP(Auto)→XXX(计算

机的网卡名)。

2、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加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名字为NewConnection_1,将其属性打开-→

连接参数:S7网络地址:IP地址=ETH_MPI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0);机架号=0;插槽号=2之后在NewConnect

ion_1中加入新的变量。

注:此处一定要选择TCP/IP驱动,不要选择其他任何驱动!

如果还想连接另一个ETH_MPI(DP)通讯转换器,只要再加入NewConnection_2,S7网络地址::IP地址=另一个ETH_MPI通讯转换器

的IP地址,如(192.168.1.12);机架号=0;插槽号=2 。
.....

最多可加32个ETH_MPI(DP)通讯转换器。

如果想将以前用MPI定义的变量改为TCP/IP驱动的变量,请先做好备份,然后将MPI→NewConnection中变量全部选定(用Ctrl+A),

剪切,选定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NewConnection_1 鼠标右键→粘贴。

楼主(2012-02-09):
概述:

           PPItoMODBUS映射转换器是我公司专为西门子Smart700/1000连接modbus(RS485)从站设备(或具有modbus从站通讯协议的单片机)所设计研发并生产的协议转换器。它将西门子PPI协议转换成modbus协议, 使只可以连接S7-200的Smart系列触摸屏可以与modbus从站设备相连接! 它通过拨码开关设置所要通讯的modbus地址、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 Modbus 的地址范围为1-247,在此范围时PPItoMODBUS映射转换器只能连接一个modbus从站设备。

注:当modbus地址设置为0时,可连接31个modbus(RS485)从站,其站址则由smart屏中变量的最高两位地址指定.

如:Q12xxx 对应 modbus站号12
I16xxx 对应 modbus站号16
M5xxx 对应 modbus站号5
M25xxx 对应 modbus站号25
V3xxx 对应 modbus站号3
V31xxx 对应 modbus站号31
其中x 代表数字 0-9

转换器图片:

楼主:
目前国内很多USB-ppi编程电缆 无法给OP77A恢复出厂OS(屏内部操作系统),经客户实践,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已经可以达到这点。
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不仅可对操作屏(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编程,同时可以满足对OP77A恢复出厂OS(屏内部操作系统),给广大工控用户提供这一反馈信息,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附件为客户的反馈截图,希望对大家的工作有些帮助。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key word :西门子SIEMENS Smart700/1000 编程电缆 西门子S7-200、西门子Smart700、西门子Smart1000下载线,通用型编程电缆!
西门子 Smart700/1000 彩色触摸屏,以其低价高性能而深受观注,但初期版在9600波特率与s7-200连接时,会经常出现连接s7-200中断的现象,有两种解决办法:
(1)将 smart700/1000 屏的波特率提高到187.5K,同时s7-200的PPI口也要调整到187.5K(在MICROWIN中先修改通讯口波特率,然后下传到S7-200的PLC中)
(2)将 Smart 700/1000的版本升级到最新版或许也可解决该问题(西门子技术支持的说法).
========================================
注:用rs232/ppi 电缆或 西门子USB/PPI电缆或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 的USB PPI编程电缆都可以对 Smart 700/1000 编程,但usb转串口型编程电缆则不可以!
=========================================
对 西门子 Smart700的编程软件,目前是 WinCCflexible2008 sp2 加 Smart_Pane_HSP 硬件升级包 。
咨询QQ:1242136482;1055249760
附图为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客户现场的使用图片,非常感谢:

楼主:
客户手里有西门子Smart1000的精彩触屏,想连接S7-1200。
咨询西门子客服,客服告知:不行。
当然了,西门子没有Smart line屏连接S7-1200的产品,当然告诉你不行了!而且西门子还要卖你S7-1200的专用屏呢,怎么可能告诉你行呢?
但是,如果您百度一下:S7-1200触屏适配器
或者咨询下大连德嘉电子
就会发现!行!Smart 1000连接S7-1200是完全可以的,只需加一个S7-1200触屏适配器!这个适配器西门子没有哦,只有大连德嘉电子有售。

楼主(2012-03-22):
PPItoModbus映射转换器

概述:

           PPItoMODBUS映射转换器是我公司专为西门子Smart700/1000连接modbus(RS485)从站设备(或具有modbus从站通讯协议的单片机)所设计研发并生产的协议转换器。它将西门子PPI协议转换成modbus协议, 使只可以连接S7-200的Smart系列触摸屏可以与modbus从站设备相连接! 它通过拨码开关设置所要通讯的modbus地址、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 Modbus 的地址范围为1-247,在此范围时PPItoMODBUS映射转换器只能连接一个modbus从站设备。

注:当modbus地址设置为0时,可连接31个modbus(RS485)从站,其站址则由smart屏中变量的最高两位地址指定.

如:Q12xxx 对应 modbus站号12
I16xxx 对应 modbus站号16
M5xxx 对应 modbus站号5
M25xxx 对应 modbus站号25
V3xxx 对应 modbus站号3
V31xxx 对应 modbus站号31
其中x 代表数字 0-9
转换器图片:

楼主(2012-05-28):
在西门子以往的wincc同S7-200的连接方式中,通常会使用CP5611卡或者RS232编程电缆、或者USB-PPI编程电缆或者CP243-1以太网模块。
他们都要在wincc中加装OPC软件(即PC ACCESS
经过广大用户的不断使用发现,PC ACCESS稳定性并不是很好,有很多bug.
而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ETH-PPI(2011),根本无需OPC(PC ACCESS)它是用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TCP/IP的驱动来直接通讯的。其使用方法同wincc与S7-300以太网的通讯方式完全相同。WinCC中的I、Q、M、DB1(切记是DB1)与S7-200中的I、Q、M、V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而且以太网通讯速度非常快,不用在S7-200中做任何工作或者做任何别的设置。同时用microwin还可以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以及在线调试,省去了编程电缆,极大的方便了您的工作!
ETH-PPI同时也是支持OPC方式的,即也可以使用PC ACCESS 与WINCC通讯,无任何问题!

楼主:
学习中.....虽然看得不是很懂。不过我还会再光顾的...

楼主: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新品发布:
DP-MODBUS 协议(网关)转换器
更多产品详情可以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dl-winbest.cn

网友A(2012-07-19):
西门子S7-200、300 混合数据采集 常用方案
在大型项目中经常遇到S7-200/300共存的现象,怎样采集多台200和300的实时数据,是我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西门子推荐的是PROFIBUS DP来采集,但是由于受现场条件的影响,当PLC节点太多的时候,该方法速度太慢,不能够满足要求。
因此好多大型项目上都采用西门子以太网TCP协议(Profinet)它有以下及点好处。
1、速度快。
2、系统之间可以分布的比较远。
3、抗干扰性比DP总线强的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过于昂贵,一般都采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For S7-300)来替换西门子CP343,用ETH-PPI替代西门子CP243-1(For S7-200),使用的编程软件可以用VB、VC、delphi等,使用西门子提供的Prodave 6.0IE动态连接库。就可以完成上百台的PLC数据采集任务。
这在电子芯片制造业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它在珠海和上海等地已经有大量应用。

部分小例子可以参考http://www.dl-winbest.cn/

网友A:
西门子S7-200、300 TCP 混合数据采集 常用方案

0人阅读 | 1条评论 发布于:2012-7-19 11:26:20

在大型项目中经常遇到S7-200/300共存的现象,怎样采集多台200和300的实时数据,是我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西门子推荐的是PROFIBUS DP来采集,但是由于受现场条件的影响,当PLC节点太多的时候,该方法速度太慢,不能够满足要求。
因此好多大型项目上都采用西门子以太网TCP协议(Profinet)它有以下及点好处。
1、速度快。
2、系统之间可以分布的比较远。
3、抗干扰性比DP总线强的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过于昂贵,一般都采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For S7-300)来替换西门子CP343,用ETH-PPI替代西门子CP243-1(For S7-200),使用的编程软件可以用VB、VC、delphi等,使用西门子提供的Prodave 6.0IE动态连接库。就可以完成上百台的PLC数据采集任务。
这在电子芯片制造业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它在珠海和上海等地已经有大量应用。

楼主(2013-05-29):
在西门子以往的wincc同S7-200的连接方式中,通常会使用CP5611卡或者RS232编程电缆、或者USB-PPI编程电缆或者CP243-1以太网模块。
他们都要在wincc中加装OPC软件(即PC ACCESS)。
经过广大用户的不断使用发现,PC ACCESS稳定性并不是很好,有很多bug.
而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ETH-PPI(2011),根本无需OPC(PC ACCESS)它是用西门子wincc中自带的TCP/IP的驱动来直接通讯的。其使用方法同wincc与S7-300以太网的通讯方式完全相同。WinCC中的I、Q、M、DB1(切记是DB1)与S7-200中的I、Q、M、V一一对应,使用时非常简单,填完IP地址就可立即使用。而且以太网通讯速度非常快,不用在S7-200中做任何工作或者做任何别的设置。同时用microwin还可以对S7-200进行上传、下载程序,以及在线调试,省去了编程电缆,极大的方便了您的工作!
ETH-PPI同时也是支持OPC方式的,即也可以使用PC ACCESS 与WINCC通讯,无任何问题!

楼主(2014-09-19):
以太网通讯的稳定性不言而喻,工业以太网监控也会得到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