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CI830通讯模块故障一例

楼主(2011-08-31):
我厂是一家日产2500T水泥生产线,使用ABB公司的DCS,7年左右一直稳定运行未出现系统故障导致停机事件,从今年开始模块故障频繁出现,I/O模块更换较多,近来开始出现CI830通讯模块故障,影响范围较大,昨日突然出现高温风机、煤磨通风机、DLD生料称等设备同时跳停,首先检查是DI810模块,但现场运行、备妥信号均正常,中控显示运行及备妥信号闪烁,初步判定是通讯故障,更换后一切正常,但奇怪的是CI830下还有一部分信号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将更换下来的CI830模块更换到不重要的位置装上,后了不到十天又出现同样问题。后检查模块内积灰较多,再遇到夏季连阴雨天气导致。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EMC模块,有以下几个原因:

1、接地不良,系统地和保护地未分开;

2、EMC模块击穿,可直接短路

可以更换为CI840A可能更好,不过不知道你用的是800XA还是原SB2.1系统。

网友B(2011-11-18):
7 8前年前上的系统现在差不多都进入故障期了,好好维护维护吧.

说说CI830升级的事

ABB freelance 800f V6.1 V6.2系统DP通讯模块CI830升级CI801

导入CI801的GSD文件,新加一CI801站,重新指定下变量.
CHECK无误,加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