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逆星三角降压启动、点动、连动、反接制动的鲁信PLC程序设计

楼主(2011-08-31):
可逆星三角降压启动、点动、连动、反接制动控制电路,如下图所示:要求电动机启动时接成星形接线,延时5秒转成三角形接线运行。停止时电动机接成星形反接制动,当速度接近零时,有速度继电器断开电源。点动控制时,按下点动按钮,电动机接成星形接线,松开点动按钮,电动机反接制动。

控制方案设计:
1、 输入输出元件及控制功能

P LC软元件 元件文字符 号 元 件 名 称 控 制功 能

输入 X0 SB1 停止按钮 电动机停止
FR 热继电器接点 电动机过载保护
X1 SB2 正转连动按钮 电动机正转连动启动
X2 SB3 正转点按钮 电动机正转点动启动
X3 SB4 反转连动按钮 电动机反转连动启动
X4 SB5 反转点动按钮 电动机反转点动启动
X5 SV1 速度继电器正转接点 反接制动(转速检测)
X6 SV2 速度继电器反转接点 反接制动(转速检测)

输出 Y0 KM1 接触器1 正转控制
Y1 KM2 接触器2 反转控制
Y2 KM3 接触器3 星形接线
Y3 KM4 接触器4 三角形接线
2、 电路设计
可逆星三角降压启动、点动、连动、反接制动控制PLC接线图如下图:
3、可逆星三角降压启动、点动、连动、反接制动控制状态转移图如下图:

4、 控制原理
初始状态,PLC运行时,初始化脉冲M8002使初始状态步S0置位。当按钮X1~X4中只有一个接通的情况下,例如,按钮X1接通时,K1X1=0001, K1X1中只有一个1,执行SUM指令,结果K1M0=0001,M4线圈得电。M4和X1接点闭合,S20置位,实现正转连动控制,Y0和Y2同时得电,电动机正转,Y型接线降压启动。同时定时器T0经过5秒后,断开Y2接通Y3,电动机接成三角形接线运行。电动机正转达到一定转速时,速度继电器正转接点SV1常开接点闭合,梯形图中的常闭接点断开,为反接制动做好准备。
按下停止按钮X0,S24置位, Y1和Y2同时得电,电动机接成Y型接线(以减少反接制动电流)反接制动。当电动机转速接近0时,速度继电器正转接点SV1常闭接点闭合,S24复位,转移到S0,Y1和Y2失电,反接制动结束。
按下正转点动按钮X2,S21置位,Y1和Y2同时得电,电动机接成Y型接线正转降压启动。松开按钮X2,X2常闭接点闭合,S24置位进行反接制动。
反转连动和反转点动控制过程与上述类似。

网友A:
学习一下,图呢?看不到!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