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请教下高手  .我有个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我想把它当普通电机用变频器驱动,行不?

网友A: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简要说明:

HS-MYL100-2R2系列 采用电机控制专用芯片DSP数字信号处理器和先进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算法,完成电机的完全解耦控制,实现真正的电流矢量控制,具有低频高启动转矩、精准控制和高速动态响应能力。VSI200系列变频器提供V/F控制、无PG矢量控制(SVC)、有PG矢量控制(VC),并根据不同的行业需求,提供对应功能的多种专业扩展卡实现各种行业专业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要求低成本、高性能、高专业化程度等的各种行业专业场合。

详细内容

控制方法:无PG矢量控制(SVC)、有PG矢量控制(VC)V/F控制;

输出频率范围0600Hz,频率精度:0.01Hz;

起动转矩:有PG矢量控制0Hz/180%(VC);无PG矢量控制0.5Hz/150%SVC);

调速范围:有PG矢量控制11000;无PG矢量控制1100

15kW规格以下内置制动单元,如需快速停车,可直接连接制动电阻;

16段多端速控制、简易PLC控制、摆频控制;

内置多功能组合数字PID调解控制;

5路数字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1路继电器输出、1路开路集电极输出,外接扩展卡(选配)可增加3路数字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1路脉冲量输出、1路继电器输出、2路开路集电极输出;

转速追踪再起动功能,实现对旋转中的电机平滑无冲击起动;

自动电压调速调整: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保持输出电压恒定;

提供可选择的外引LED/LCD操作面板,实现方便快捷的操作;

节能运行:先进的职能控制方式,具有强大的自学功能,自动适应工况负载的变化,自动实现最佳的节能运行;

LED操作面板具备多机参数拷贝功能,大大方便配套用户对功能参数的批量设置;

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缺项、电子热继电器、过压、欠压、过载、过热、外部设备故障、通信故障保护;

用户密码设置:对用户设定的参数进行保密,并防止非授权人员修改;

工作电压范围广,长期低电压时电压时通过调制技术,保证带载能力;

联系电话:18993112627

网友B:
可以,电压对就可以,大胆用吧,它比普通电机更好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下用倒是可以, 但是速度一塌糊涂 ,而且震动很大.发热严重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电压对吗?频率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