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工程师

楼主(2011-08-31):
请教台达工程师,请问AD模块是不是一定要接输入才行,不接得话AD转换灯和error灯一直闪,怎么样读取CR#43的值,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不用的通道

楼主:
对:dlw 关于可以通过参数设置不用的通道 内容的回复: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