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在位置控制(外部发脉冲)模式下问题 急急?????

楼主(2011-08-31):
伺服电机 在位置控制(外部发脉冲)模式下 伺服电机启动 (S0N)接通 即是伺服准备好 PLC没有发脉冲 伺服电机就自己转起来是 杂回事 ?????
PLC的 YO Y2 我都没接,只是把 伺服电机的启动使能信号 接通 就是伺服电机准备的 就自己 飞快的转起来了伺服电机

PLC 是 FX-1NC 60MT 伺服电机是东元的

        急急啊~~~ 哪个大哥帮忙下,,, 非常感谢。。。  伺服电机 都没有PLC给脉冲,  才伺服电机启动准备就自己飞快的转起来

搞的我  都没办法调试手动的程序 更不要说是自动的拉

网友A:
编码器有没接对,看你描述好像是飞车了

楼主:
   编码器 ??? 好象没关系把,,, 我没查编码器的线

  我PLC都没发脉冲  伺服电机  S-ON  使能启动  伺服准备好了  伺服电机就飞转~~~

楼主:
难道这  就是转说中的飞车  干扰??

   5555555 没人指点一下,我现在在深圳比亚迪 汽车工厂调试呢`~~~ 要命啊

网友B:
可能是没接地产生干扰

网友C:
看下驱动器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D:
    如果驱动器之前没有控制器(调节器),那就是驱动控制器故障失控。也就是说驱动器一上电就有全额输出,伺服电机准备好就飞车。

楼主:
 驱动器 显示PE 模式  就是位置控制模式    不关接地吧

 我把 电机从 机器上拆出来   单独拿到 实验室 接电 还是 S-ON  电机一启动就自己 飞车起来了

网友E:
问我感觉还是驱动器的设置有问题吧,你描述的现象好像力矩模式。

网友F:
一起动就飞车!可能是UVW线序有误,而伺服又缺乏有效的报警和保护。

网友G:
1.请检查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看是否是位置控制模式,选择的控制方式是脉冲+方向,

2.请再对比伺服驱动器位置控制接线电路图,看是否是接线上面出现焊点短路出现错误信号导致电机转动。

网友H:
编码器装错,请先更换一台伺服电机,保证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h呵呵~~谢谢各位的帮忙啊

初步的原因是 东元的伺服的电机 太难用了,  要设置的参数太多, 而且都没一定的参考。。

明天才动手设置  研究一下 应该就行了       以后东元的电机  还是不用噶

网友I:
应该也可以用自整定来找参数吧

楼主:
没有用  自整定的 参数。    论坛里有用过东元伺服的电机的吗?

不好意思    各位高手和好心帮助的人  是我理解错误了    不是飞车,,,,   应该是抖动的太厉害了

现在设置了  刚性  和 惯性比   就没有那么抖动  ,,  但是为什么 我定位不准呢?   就是伺服走完脉冲了,停止下来  用手去可晃动电机  可以左右摇摆  10mm  。。。。。。 根本不是  精确的定位了

是不是设置 增益那里     可以减少用手去 摆动停止的电机的  左右摆动的距离呢??

 求高手啊`~~谢谢啊

网友F:
同一问题,发帖如此分散?!

已在其中一处回帖,请查看!

网友J:
波恩 shizd
积分:25471
帖子:246
注册:03-06-12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相同问题,请勿重复发帖!

既然已经确认不是飞车,那就是增益调整不合适,建议:

从速度环比例和积分调起,先去掉积分,从小到大调比例,比例觉得合适了,适度减少比例后,再逐渐加积分,直到基本满意;

摸到一定规律后,再交叉调整比例和积分,以此整定速度环;

再调位置环比例,直到基本满意,算是初步整定位置环;

摸到一定规律后,与速度环参数交叉调整,直到总体特性基本满意。

今天一直在调  惯量比   速度的 增益 比例和 积分       位置的 比列 和积分

总是难以调整好 电机

  电机 出现3个情况    1。总是有低频率的振动   2。PLC发的脉冲频率超越5000 的时候  电机停的时候 总左右摆动很大

在3000频率左右  停的时候  总是停不好     3。 电机  总是拿手去  摆动  可以左右摆动   手没怎么用力?

  请教各位  用调整 惯量比吗? 惯量比是在100以下才好吗?    扭距  要设置吗?》

 位置 和 速度的  P  I  有什么好调整办法吗?

网友K:
大家好,谁有免费的PLC完整的视频教程,三菱或西门子,AB都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F:
先把积分都去了,惯量比置为0,光调比例试试。

网友L:
我也碰到比较类似问题!PLC发的脉冲频率30000hz,电机定位忽长忽短。三菱的FX1S-10MT,无锡通惠的电机。

网友J:
   嗯  明天继续调整参数。。。

  我有试验了,  惯量比 为0的话 ,    电机上电 S-ON准备好之后,  用手去左右摇晃一下  电机用连轴器带的转盘

转盘就会自己慢慢的加速左右晃动起来。。。越来越晃动的厉害。。。

  明天在对着你说的  继续调整。。。 在不行  就喊采购 去请供应商了,  没办法拉

网友J:
 jint今天的结果是  电机  在上电  S-ON接通了,  不管怎么调试 还是有几HZ的震动  去摸电机跟转盘的 连轴器

  还有就是电机 在PLC给脉冲 2000-3000频率 转动时候 , 停止的时候  有抖动,   在高的频率抖动更大

。。。。。。。。

   今天调整的参数有  惯量比   速度P   I  和位置的  P I

  。。。。。。。。。。。。。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也碰到比较类似问题!PLC发的脉冲频率30000hz,电机定位忽长忽短。三菱的FX1S-10MT,无锡通惠的电机。

你真牛呢,你的PLC能发30000的脉冲每秒呢,我没有记错,三菱fx1s最高是20k的频率吧

网友N:
根据楼主所述,应该可以排除编码器故障和UVW接线故障,可以肯定是伺服参数的问题。

为何不先将参数初始化到出厂值,再重新设定你所需要的参数呢?如果你的系统速度要求不高,自动增益使用出厂值应该可以满足使用,起码不会出现乱抖现象。

网友J:
   呵  我也 知道是参数设置错误了

  惯量比     和   速度P I  和位置的 PI  老是配合的不是很好

     用自动增益 是不行的  一样的是有这个现象 我设置过了

   也恢复了几次出工厂设置~~~       目前就是  的问题  就是   PLC发完  3000 左右的脉冲频率

电机  走完了    听下来的时候  有轻微抖动

要不是是走过头了    要不就是左右抖2下 才停下来~~~

        就是调整不到 到了  指定完的脉冲 就停止下来  我的脉冲频率才2000-3000啊   我还没设置到  1万的脉冲啊

网友F:
离开位置模式,在速度模式下单调速度环PI,惯量比根据实际负载估算,手工填入,或者置为0别管。

速度模式下把速度环特性调好了再回位置模式调位置环P。

网友J:
 好的。。。 果然是参数的问题  还真要耐心的调整

    呵呵。。。。  电机的选型有点问题    2年前的机器以前的是 1500RPM   现在这个装上的是2000RPM

  今天的调试结果是    电机 上电  接通 S-ON  伺服电机的 联轴器 用手去感觉   已经几乎没什么震动  偶然有一丝把

   PLC发完脉冲  电机 不会停了有抖动   感觉就是 停下来  向前  滑走了一点。。。

  现在基本可以定位把。。。  我这个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勉强可以调试在自动程序的定位了 。   明天在看看 离开模式的

调试一下 PI  呵呵   看看办法噶

     我今天主要是调整 惯量比   说起来吓人  我这个惯量比都设置是 400了

 伺服电机 是1KW   AC交流的

网友F:
一般而言伺服的惯量比参数是按百分数计,400即4倍,实际负载的计算惯量比如何?

“2年前的机器以前的是 1500RPM 现在这个装上的是2000RPM”———如果所谓的功率规格没变,则力矩能力和电机自身惯量都有降低,带负载的能力不如以前的足。

网友J:
   是的 。     呵呵 大家斗过完中秋了吧     明天估计在继续去现场

    自身的惯量 和力距 都一样了    呵呵  他们的功率都是一样的啦

  查看了东元电机的  型号介绍了 ,   目前先勉强用用。。实在效果不好的话 ,只有去买一个型号一摸一样的啦

     确实是啊  负载不足, 总感觉在   PLC给 脉冲1万HZ的时候  停的时候不理想,总有抖动。

 现在只能在  2500HZ--3500HZ 脉冲下  工作  比较理想点

网友F:
PLC发脉冲,停止启动时加减速控制策略如何?

网友O:
讲的太好了我受益多多谢谢

网友P:
受益匪浅,都是经验老道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