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串联一个m8000或者并联一个m8001是多余的吗?

楼主(2011-08-31):
常规都认为,
一个系统常接通的M8000,串联到回路里没有意义。A×1=A。
一个系统常断开的M8001,并联到回路里没有意义。A+0=A。
通常,硬要解释的话只能说是作者调试,修改程序遗留等等的理由绕过解释。我不排除确有此事。
话说回来,下面这个情况也真不能随便说省就省啊。

楼主:
可惜。相同的梯形图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句表达方式。

另一个语句

楼主:
例子或许不能很正面的反应8000和8001存在的我所想象的意义。但是希望也能理解到一点。

网友A:
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B:
继续呀           ,洗耳恭听

网友C:
芳季老师能否抽空详细解释一下,还是没看明白,尤其是M8001常开在些时,有没有的区别?

网友D:
看不懂。。。还真不懂。。。还想继续看继续听。。。

网友E(2011-10-09):
没能理解,愿听详解。

网友F:
我认为,你讨论这样的问题有些多余。。

网友G:
欢迎方老师给大家上上课,  看来 方老师对三菱PLC 比较熟悉, 不知道有没有 用过  GX WORKS 2 ?

能不能解释一下 GX WORKS2  针对那些的产品设计的 ?

楼主:
不是说熟悉。只是有些情况可以反映出必要性。

例如图上

LDF X2

INV

OR M8001

这个段如果没有了8001的话,变成这个inv指令是属于前面的所有逻辑。而这里只的仅仅是x2这个脉冲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