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微亮

楼主(2011-08-31):
在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中,接触器没有接通的情况下,运转指示灯为什么也微亮?

楼主:
我的接触器的线圈是380V的,按钮离接触器很远,接触器在油罐区的电机附近,控制线通过桥架送到车间的操作台附近,为什么按钮盒上的电机运转指示灯在电机不运转的时候也会微亮?在指示灯上并联了一个1.2微法400V的交流电容,虽然亮的稍微弱了一些,但还是有点微亮,为什么呢?请各位老师指教,怎样才能让指示灯彻底不亮?改用220V的接触器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A:
请问 指示灯是LED的还是普通电阻式的

如果是LED的,很容易发生这情况。

我一般会并上个 叫火花抑制器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指示灯是LED的还是普通电阻式的

如果是LED的,很容易发生这情况。

我一般会并上个 叫火花抑制器的东西。

1、“如果是LED的,很容易发生这情况”,是分布电容上的静电或感应电压的缘故;

2、这是个普遍问题,知道了,不是故障,不用处理,不用管它就是了!

网友C:
你指示灯的电源是跟接触器并联的吗?如果是是这样很正常

楼主:
对:最多两年 关于

请问 指示灯是LED的还是普通电阻式的

如果是LED的,很容易发生这情况。

我一般会并上个 叫火花抑制器的东西。

内容的回复:

我的指示灯是LED的,不是普通电阻式的,你说用灯泡的是不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指示灯的电源是跟接触器并联的吗?如果是是这样很正常

是通过一个常开触点和线圈并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指示灯的电源是跟接触器并联的吗?如果是是这样很正常

对,你向供商打听下,就说指示灯有没有 和你LED对应的电阻式的那种型号就可以了?

试问,你用的是TEND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