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需要9位以上精度怎么办

楼主(2011-09-01):
通过MODBUS读取数据,一个数原有是double型,要求9位精度,但MBE好像只能配置real型,只有7位精度,这样应该怎么办?

尝试过将它变成两个数,读上来后用CA计算,结算发现CA更差,只能是小于7位的数.

我该怎么办才能把这个9位精度的数弄到系统里来?

网友A:
可以在上位机拆分数据 把一个数拆分成两个数。。如 源数:1234567890 拆分后。A=123456 B=7890 然后在IFIX中以字符形式组合 最后就得出你所需要的数

网友B:
楼上分析有道理,先拆开成两个,再合成!

网友C(2011-10-07):
不要用DOUBLE,不准的,用D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