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和PLC连接程如何写

楼主(2011-09-01):
欧姆龙旋转编码器型号 e6c2 cwz6c  ,plc 是FX2N-128M , 通过人机界面 设置运行高度 当达到设定高度 进入加压状态  加压到位进入保压状态,在保压状态中 :当前值要是高于设定高度 进入泄压状态;低压设定高度进入加压状态,进入补压状态 ,保压时间到后旋转编码器要复位。如此循环 。请教这样一个程序要怎么去写 。请前辈赐教

网友A:
高速计数 运算 比较 顺序动作

楼主:
有应用实例也可以  邮箱xue364087@163.com

网友B:
首先要进行脉冲换算,再和设定运行高度比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