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程序:帮忙看下这个锁住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9-01):
这几个寄存器只出现在这里,程序的其他地方都没有,应该是读取自触摸屏里吧。
后面两行看懂了,前两行没看懂。

楼主:
为什么上面图片显示不全呢,右键保存为桌面,就可以看全了。谢谢指点。

网友A:
前两行是为了得到计算的天数,也就是过一天D300加一

网友B:
D8016是PLC的动态日期,每天更新一次,假定D8016=1,D302≠1,此时不等式条件成立,那么执行 INC   D300,同时将D8016(K1)传输到D302,于是D8016=D302=K1,由于不等式条件不成立,以后的INC及MOV指令将不再执行。

由以上分析,此处的用意是:对D300每天仅INC一次,MOV  D8016   D302的目的,就是在INC指令执行后,将原来的已经满足的条件变成不满足,以此确保每天仅执行一次。

网友C:
M8034   全部输出禁止

D8016  PLC内部时钟寄存器  D8016对应的是日

这个程序的意思就是每工作一天就向D300里加1,当D300的值大于设定运行天数D304以后,禁止所有输出

网友D:
好强的程序呀,是不是机床运行到设定天数后自动不好使?

楼主:
对:猎隼 关于

好强的程序呀,是不是机床运行到设定天数后自动不好使?

内容的回复:

不是自动不好使,而是所有输出都没有,我用软件监视发现输出软元件是激发状态的,但就是外部无输出。刚开始以为PLC硬件坏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8016是PLC的动态日期,每天更新一次,假定D8016=1,D302≠1,此时不等式条件成立,那么执行 INC   D300,同时将D8016(K1)传输到D302,于是D8016=D302=K1,由于不等式条件不成立,以后的INC及MOV指令将不再执行。

由以上分析,此处的用意是:对D300每天仅INC一次,MOV  D8016   D302的目的,就是在INC指令执行后,将原来的已经满足的条件变成不满足,以此确保每天仅执行一次。

MOV D8016 D302这个指令用在这段程序里的具体含义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B:
MOV D8016 D302这个指令用在这段程序里的具体含义还是不怎么明白?

如果没有这一条指令,D300将会不断的被INC(+1),与楼主要求每天仅加一次相抵触。

网友F(2011-10-15):
<>  d8016 d302 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G:
<MOV D8016 D302这个指令用在这段程序里的具体含义还是不怎么明白?>

强令302要等于8016。不明白什么意思。也没看见302用在哪里。

估计作者想让机器运行(304)天后锁定。一通电便把当前日期记录在302。明天一通电302已经不等于今天的日期了,就加一天。说明机器已经出厂经过了一天。直到自加到304的话锁机。

但是这上面有个缺陷。当用户连续停电30天(31天)后再通电。那么这个程序会当做还是“今天”。或者连续停电n天后再通电,程序也只当做过了一天。

所以说。不明白作者的用途。

上面楼有人说确保每天加一次。这可难保啊。人家不通电就不加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