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CP243-1实现程序的远程上下载和监控

楼主(2011-09-01):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在西门子的手册上看到,可以通过CP243-1实现s7-200程序的远程上下载和监控,可不知道具体如何来操作,还请各位大侠指教。具体的操作环境如下:公司的产品要卖到杭州,可公司在北京,如果将来设备的运行出现什么问题,可以修改程序后,直接远程下载,并进行远程监控,来观察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CP243-1需要能够接入客户的局域网,远程维护的时候让客户设置一下局域网路由器的IP和端口映射就可以了。譬如CP243-1的IP是192.168.1.11,那么你需要让客户设置他们的局域网路由器的端口映射:IP为192.168.1.11,端口为102(S7 TCP端口),然后把路由器的外网IP告诉你,你将外网IP输入到MicroWIN就可以了。当MicroWIN和路由器通过Internet建立通讯后,路由器会自动路由MicroWIN和CP243-1的数据交换。

用CP243-1的一个问题是一旦你下载的程序使得CP243-1不工作了,譬如配置错误,那就再也连不上了。

可以试试我们的产品BCNet-S7PPI,有相同的功能。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楼主:
回复内容:您好!我按照您的说法做了,可还是联不上,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端口为102,这个是S7-200PLC自身默认的吗?
对:beichen 关于

CP243-1需要能够接入客户的局域网,远程维护的时候让客户设置一下局域网路由器的IP和端口映射就可以了。譬如CP243-1的IP是192.168.1.11,那么你需要让客户设置他们的局域网路由器的端口映射:IP为192.168.1.11,端口为102(S7 TCP端口),然后把路由器的外网IP告诉你,你将外网IP输入到MicroWIN就可以了。当MicroWIN和路由器通过Internet建立通讯后,路由器会自动路由MicroWIN和CP243-1的数据交换。

用CP243-1的一个问题是一旦你下载的程序使得CP243-1不工作了,譬如配置错误,那就再也连不上了。

可以试试我们的产品BCNet-S7PPI,有相同的功能。www.beichen-automation.com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