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脉冲之间的时间计算方法

楼主(2011-09-01):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三菱PLC计算电机的转速,事先安装好2个挡片,让电机转起来后,1个传感器会先后感应到两个挡片,已知挡片之间的距离,如果能把感应的时间差求出,那么速度就确定了。。求计算时间差的指令??

当然还有1个方法,用M8011(10ms脉冲)的上升沿来累计计数器,也可以得出时间,但是貌似误差比较大啊。。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样更好耶,哈哈。。T246是1ms类型的

网友A:
用SPD指令,参照编程手册就好

网友B:
用高速计数通道和时间中断结合在一起计算转速,转速计算:脉冲数为C,调制盘上开Z个缺口,计数器的采样周期为T(s),则电机的转速n(r/min)可以表示为: n=60C/TZ

楼主:
回复内容:同spd意思一样。
对:kdk911 关于

用高速计数通道和时间中断结合在一起计算转速,转速计算:脉冲数为C,调制盘上开Z个缺口,计数器的采样周期为T(s),则电机的转速n(r/min)可以表示为: n=60C/TZ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不错,总觉得用T246的算法很山寨。哈哈,不知道哪个用起来的效果更好。
对:kdk911 关于

用高速计数通道和时间中断结合在一起计算转速,转速计算:脉冲数为C,调制盘上开Z个缺口,计数器的采样周期为T(s),则电机的转速n(r/min)可以表示为: n=60C/TZ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不错,总觉得用T246的算法很山寨。哈哈,不知道哪个用起来的效果更好。
对:逸尘 关于

用SPD指令,参照编程手册就好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我晕,广告的都来了,受宠若惊啊。
对:PLC218 关于回收PLC回收PLC收购PLC收购PLC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
1.长期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
2.回收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
3.回收各种进口品牌PLC,变频器,传感器等工业自动化产品,新旧不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