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WinCC直接连接的唯一方法

楼主(2011-09-01):
大连德嘉电子的ETH-PPI以太网转换器:

它是目前S7-200与WinCC直接连接的唯一方法
ETH-PPI (注意是 PPI ) :它可以使西门子S7-200PLC与WinCC或组态王直接连接,使用PPI转 PROFINET协议的转换器ETH-PPI,使你不必用PC Access OPC Server,直接使用WinCC的TCP/IP协议即可实现轻松连接,S7-200 PLC的 Vb0-Vb200 对应 WinCC或组态王 M位存储区mb0-mb200,它是目前S7-200与WinCC直接连接的唯一方法。
同时也可以对S7-200进行编程和远程监控,一机多用,值得推荐哦!

 详见www.dl-winbest.cn

楼主(2011-10-08):
用该种方式,WinCC 连接S7-200的数量将超过8个,可以解决用PC ACCESS 不能多于8个的限制!!

楼主(2011-11-08):
Smart1000+PPItoMPI映射转换器可连接西门子S7-300PLC

www.dl-winbest.cn

网友A:
也可以通过EM277模块来实现和WINCC之间的DP通讯啊,所以上述方法并不唯一啊。

楼主(2011-12-22):
用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来替代S7-300 MP277屏
目前,很多老款西门子300的触摸面临使用寿命到期、按键老化的情况,需更换。
但很用户还不知道,西门子300的触屏MP277是可以用smart line来替代的!
而实现这一替代用法很简单:只需加一个大连德嘉电子的PPItoMPI映射转换器即可。
Smart1000 + PPItoMPI映射转换器 = 西门子300触摸屏(MP277)

西门子300触摸屏的价位在8000左右,而使用上述组合则只需3600左右,并且西门子新推出的Smart Line系列还是宽屏,性价比可谓极高。

推荐理由如下:
    1、价格优势:西门子300触摸屏,以MP277为例:价格在8千左右,而且西门子smart line panel仅需3千以内,最便宜的smart 700价格在千元以内!

    2、用法相同:MP277和smart line触屏同样都是用wincc flexible连接,用法上无区别。

 【亚当型】PPItoMPI映射转换器,安装在屏侧,无需外接电源:

【导轨型】PPItoMPI映射转换器,安装在300PLC侧,需外接电源:

    详情可以登录www.dl-winbest.cn查看实际应用案例
    或者加QQ:1055249760咨询~~

楼主:
由大连德嘉电子推出的用于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与单片机的PPItoI2C转换器正式推出了
欢迎登录公司网站www.dl-winbest.cn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