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五十三期--交流接触器失电后主触头无法自动释放原因分析?

楼主(2011-09-01):
偶公司一设备0.75kW、0.55kW 双向皮带机各一台,系统集成商配置正反转交流接触器型号为:siemens 3TF31 10-0X 1N0(接触器铭牌稍后附上),因为需要互锁,接触器自带的辅助常开触点不够,两外增加了一个西门子辅助触头(3TX40 10-2A),现场安装见图(图片稍后上传),最近总爱出现交流接触器交流线圈(线圈电压220V AC 50HZ)失电后,主触头无法自动释放故障,经拆开多个故障器件,发现除有个别主触头粘连现象,但大多数触头端面完好无损,请大家结合分析原因?

1、接触器铭牌

 2、接触器、辅助触点安装图:

3、“左手”遇到的主触点粘连的现象(电机据手说也是0.75kW):

3.1、“左手”原理图

3.2、“左手”接触器规格

3.3、“左手”接触器粘连图片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原因处理及分析方法下面就交流接触器几种不同的故障现象,加以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法,如下:故障现象原因分析处理方法线圈通电后,接触器不动作或动作不正常1、线圈控制线路断路;看接线端子有没有断线或松脱现象,如有断线更换相应导线。如有松脱紧固相应接线端子。2、线圈损坏;用万用表测线圈的电阻,如电阻为 ∞,则更换线圈。3、热继电器动作后未复位。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热继电器的两个常闭点之间的阻值如为 ∞,则按下热继电器的复位按钮即可。4、线圈额定电压比线路电压高。换上适应控制线路电压的线圈。5、触头弹簧压力或释放弹簧压力过大。调整弹簧压力或更换弹簧。6、按钮触头或辅助触头接触不良按钮清理触头或更换相应。7、触头超行程过大。调整触头超程线圈断电后,接触器不释放或延时释放。1、磁系统中柱无气隙,剩磁过大。将剩磁间隙处的极面锉去一部分,使间隙为0.1"0.3mm,或在线圈二端并联一只0.1uF电容。2、启用的接触器铁芯表面有油或使用一段时间后有油腻。将铁芯表面防锈油脂擦干净,铁芯表面要求平整,但不宜过光,否则易于造成延时释放。3、触头抗熔焊性能差,在启动电动机或线路短路时,大电流使触。头焊牢而不能释放,其中以纯银触头较易熔焊。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应选用抗熔焊能力强的银基合金,如银铁,银镍等。4、控制线路接错按控制线路图更正接错部位。线圈过热烧损或损坏。1、圈的*作频率和通电持续率超过产品技术要求。更换为相应*作频率和通电持续率的线圈。2、铁芯极面不平或中柱气隙过大。清理极面或调铁芯,更换线圈。3、机械损伤,运动部分被卡住。修复机械部分,更换线圈。4、环境温度过高,或空气潮湿或含有腐蚀性气体使线圈绝缘损坏更换安装位置,更换线圈。电磁铁噪声过大。1、短路环断裂更换短路环或铁芯2、触头弹簧压力过大,或触头越行程过大调整弹簧触头压力或减小超行程。3、衔铁与机械部分的连接销松,或夹紧螺丝松动装好连接销,紧固夹紧螺丝。相间短路1、触器堆积尘埃太多或粘有水气,油垢使绝缘破坏接触器要经常清扫,保持、清洁、干燥。2、在仅用电气联锁的情况下,可逆转换接触器的切换时间短于燃弧时间。增加机械联锁。3、灭弧罩破裂,或接触器零部件被电弧烧损而言中碳化更换灭弧罩,或更换损坏的部件。以上就交流接触器运行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故障做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会遇到一些其它问题,只要我们掌握了交流接触器的机理,结合实践中的丰富经验,问题和故障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B:
siemens接触器现在质量大不如以前了,同样规格的机械联锁的接触器,用在同种车台上,同样操作,个别主触头粘连现象在现在生产的接触器上特别多,说明现在的接触器触点含银量特低,我厂是用变频器启动,市电运行的,次数多了,就采用大一个等级的接触器,效果还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C:
主要原因是机械卡涩造成的。

网友D:
用了多长时间,是不频繁启动一小时有多少次

网友E:
         西门子的9A接触器,我设计时就不拿它当接触器用,触头容量小啊!最好选择3TB 16A的,还有辅助触头。

        部分触头烧蚀说明触头吸合不能同步,最后吸合的和最先释放的容易烧蚀,这正常。设备正常运行中发现有触头粘连的现象,就是对设计的最好验证,换大吧!

网友F:
这种情况在很多应用场合的故障率还是很高的,一般中相触头粘连的比较多,主要原因还是大部分的变压器中相电压都比较高,致使设备中相电流相对其它相要高,再有就是接触器压簧老化或压力低致使某对触点在接触是虚连通电流后出现打火现象使触头粘连。

预防措施:

交流接触器安装前的检查

( 1)检查接触器铭牌和线圈的技术数据 (如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操作频率和通电持续率等)是否符合实际使用要求。
(2)新购入的或搁置已久的接触器,应进行解体检查,擦净铁芯极面上的防锈油,以免油垢黏滞而造成接触器线圈断电后铁芯不释放。
(3)检查接触器有无机械损伤,用手推动接触器的活动部分,要求动作灵活,无卡涩现象。
(4)检查和调整触点的工作参数 (如开距、超程、初压力和终压力等),使其符合要求;检查各级触点接触是否良好,分合是否同步。
(5)检查接触器在85%额定电压时能否正常动作,是否卡住,在 失压和电压过低时能否释放。
(6)用500V兆欧表测试接触器的绝缘电阻,测得的绝缘电阻值一般不应低于IOMs)。
(7)用万用表检查线圈是否断线,并揿动接触器,检查辅助触点接触是否良好。
(8)带灭弧罩的接触器,应特别注意陶瓷灭弧罩是否破损或脱落,因为严禁这种接触器在灭弧罩破损或无灭弧罩的情况下运行。
安装交流接触器,应注意以下几点:

(1)确定接触器的安装地点时,应考虑日后检查和维修方便。

(2)接触器应垂直安装,其底面与地面的倾斜度应小于50。安装CJO系列接触器时,应使有孔的两面处于上下方向,以利于散热;应留有适当的飞弧空间,以免烧坏相邻电器。

(3)安装孔的螺栓应装有弹簧垫圈和平垫圈,并拧紧螺栓,以免松脱或振动;安装接线时,勿使螺栓、线圈、接线头等失落,以免落入接触器内部而造成卡住或短路。

(4)安装完毕,检查接线正确无误后,应在主触点不带电的情况下,先使吸引线圈通电分合数次,检查其动作是否可靠。只有确认接触器处于良好状态,才可投入运行。

网友G:
主交流接触器选型有没有余量,会不会是脱开的瞬间有高压产生,加个过电压抑制器之类的保护器件试试;或者是正反转的转换时间过短,导致在一个方向的惯量转动还没有结束就进行了反方向旋转,这样会产生较高的电流,

网友H:
1  后动衔铁活动是否灵活。有无犯卡的现象。

2  弹簧压力是否适当。

3  剩磁过多不能马山释放。

4 安装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I:
失电后,主触头无法自动释放故障.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之一.

1、 磁系统中柱无气隙,剩磁过大。 将剩磁间隙处的极面锉去一部分,使间隙为0.1~0.3mm,或在线圈二端并联一只0.1uF电容。
2、 启用的接触器铁芯表面有油或使用一段时间后有油腻。 将铁芯表面防锈油脂擦干净,铁芯表面要求平整,但不宜过光,否则易于造成延时释放。
3、 触头抗熔焊性能差,在启动电动机或线路短路时,大电流使 触。头焊牢而不能释放,其中以纯银触头较易熔焊。 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应选用抗熔焊能力强的银基合金,如银铁,银镍等。
4、 控制线路接错 按控制线路图更正接错部位。

网友J:
我觉得主要是选型小,主触头拉弧,触头粘连无法释放;辅助触头安装位置不到位,卡滞不释放,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K:
我觉得首先看接触器本身的质量上是不是有问题,换其他的接触器试试,如果同样的问题还出现,我觉得可能存在下面的问题:
1:电流过大,可能使触头粘合在一起了
2:接触器触头位置是否有其他物质,如油脂之类的
3:可能是剩磁过大,触头的间隙又比较小,在磁的作用下粘合在一起
4;电路是否有问题,我曾经就因为电路接错导致铣床电路的进给功能不能实现
5:接触器的弹簧等零件是否有损坏。或者螺丝过深导致接触器损坏。我第一次接继电器的时候就由于用力过猛把一个正泰的继电器给弄坏了
我觉得楼主最好还是找厂商,他们对这种问题应该要更加清楚。

网友L:
主要原因是机械卡涩造成的。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M:
如果操作太频繁而且选型又掐的非常死的话是很容易出现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可以的话,不妨换个触点容量更大的接触器?

网友N:
        楼主在两外增加了一个西门子辅助触头,这样可能造成主触头运动机构受力不平衡,使得主触点不能同时吸合和断开,才产生了个别触点有粘连,如把辅助触头放中间可能效果好些。

       同时要检查一下弹簧压力和衔铁的通电吸力是否够足,触点运动是否顺畅

网友O:
看电机三相电流平不平衡!监测一下电机电流是否在额定电流内!

网友P:
我觉得也是主触头因电流大,粘连在一起了。

网友Q:
磁路有污物导致磁路不能马上释放,比如铁芯有油污;接触器线圈和铁芯电磁系统返回系数整定不合适,返回系数过低;铁芯上加速磁路过渡过程的短路环脱落了;但最可能是触头烧蚀粘连(不过0.75KW的电动机负载视乎也不至于,再小的接触器也够了!?);买了山寨西门子接触器

网友R:
1,产品质量可能有问题,如果是经常出现,是不是这个批次都有问题,建议更换其他品牌,比如施耐德尝试。

2,粘连是长期频繁动作,电流瞬间过大造成的。

3,由于只是部分触点粘连,查看电机三相是否平衡。

4,接触器容量能否继续增大一级,线圈也增加浪涌保护。

5,查看接触器触点接线是否有松动的现象,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变大也有相关问题,查看触点粘连那相的线路颜色是否有异常。

6,正反转时间是否可以延长?

网友S:
50MP获得者:welfare87        welfare87

10MP获得者: ye_w                  ye_w

                           lyc19730508    Smile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topkingjun          PistoN

30积分获得者: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wml0060                明理

                             lcx_jia                      李纯绪

                             jy7898818               电仪人生

                             yk_wangyu              猎隼

                             AQD008                    AQD008

据现场人员解释:原因就是welfare87所说的,从触点只烧蚀一侧的图片上也能分析得到,所以一等奖就给welfare87

兄吧。